[家电] 论坛推的14块的Elept Type-C口充电剃须刀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1-01-10):
论坛淘宝客推的14.9元tpye-c充电电动剃须刀,我一直用的飞科和飞利浦,飞科体积小便于携带,一直没有扔掉,并想改成锂电的,可是一直懒拖了下来,直到买了这个,C口充电很合我意。但是到手就没正常过,主要是电池问题,充满了放两天就没电,今天终于有空拆开看看,也懒得售后,寄来寄去麻烦。

整机无螺丝,卡口锁定,用刀片侧面插入拨开

空间布局和我预想的一样,14500电池

3.7V电机,changlong生产,型号FF-170PA-2079V

塑料壳强度不高,电路板的卡扣弄裂口了

电路是一个开关IC但是是白的,没字。一个4057锂电充电IC,一个AO3400mos,玩具飞机上面常用。就这样?没有锂电保护?

电池弘力牌,容量电压什么都没标。一会儿测试下容量。

这个电压,已坏,没说了

换上一个小米牙刷的锂电,外加一个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全部是废物利用,还原搞定。
开机剃胡子,复活

电池虽然肯定坏了,但是,还是测试下吧

坏电池的主要原因估计是没保护板过放导致,简单改造后复活,总结一下,这个价格便宜,就当买个壳,如果长期插充电器上还是可以的。改造后,我感到满意

网友A:
剃须刀重点在刀头吧,这个你试试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没出现你这样的现象,电池放十来天还有电,听电机转动的声音还是有劲的,这个剃须刀网罩有点厚,刮不到胡须根

网友:
我那个买来没充过电:lol:3天用一次,,,不能完全刮干净。打算再加一个电池

网友B:
泓力电池就是个杂牌,容量内阻都不咋地。

求楼主的电池测试仪名称和链接

网友:
看上了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泓力电池就是个杂牌,容量内阻都不咋地。

求楼主的电池测试仪名称和链接 ...

充电器叫“弹仓D6”不知道现在还有卖的没

楼主:
这个是充电器的官网,居然还能打开,http://www.sunopux.com/

网友:
10多元剃须刀真的不行了,还不如一次性刮得干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重点在刀头吧,这个你试试

主力尽量用飞利浦好些,备用可以买单节五号电池小单头应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叫“弹仓D6”不知道现在还有卖的没

多谢

网友:
泓力确实不行

网友:
14块钱买什么不行

网友D:
现在最新款应该是弹仓S6就是网站上那个,支持铁锂镍氢和锂电,70块双槽,前一阵买的,测容量和维护下镍氢不错,至于内阻测量就是个笑话,曲线功能阉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力尽量用飞利浦好些,备用可以买单节五号电池小单头应急。

我之前买的就是飞利浦的电池剃须刀,用了3年多,刀片还是很锋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新款应该是弹仓S6就是网站上那个,支持铁锂镍氢和锂电,70块双槽,前一阵买的,测容量和维护下镍氢 ...

淘宝搜不到,哪里能购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搜不到,哪里能购买呢?

叫这个明智弹仓智能充电器,那家店叫硕果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最新款应该是弹仓S6就是网站上那个,支持铁锂镍氢和锂电,70块双槽,前一阵买的,测容量和维护下镍氢 ...

内阻没啥用,本来不准,曲线功能其实能保留就好了,毕竟看看放电比较直观。

网友F(2022-07-23):
楼主,一定要用平头的电池吗?正常正极凸起的那种电池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一定要用平头的电池吗?正常正极凸起的那种电池能用不?

有点久了,只有回家拆来看看,空间肯定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