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感应灯

楼主(2021-01-10):
自动感应灯,避免晚上起床开灯刺眼。比较方便拆卸,半透明盖用力就掰开了。
芯片被打磨掉了

应该是铁锂电池

光线暗时,感应到人就亮30秒,再次检测时无人时自动熄灭。

网友:
谢谢分享。感应头就在正中间。芯片管充电。

网友:
那个sop8是红外热释+充电管理,比较少见,打磨了也不知道型号。14500是锂离子电池,不是铁锂,泓力的。

楼主:
电池比18650短,跟5号电池大小差不多,14500电池。14500我有几颗,都是标的磷酸铁锂。这个没标,也可能是其他成分的锂电池。
芯片打磨,这就比较尴尬了,是怕被炒板还是抄的别人的避免留下证据。电路不复杂啊

网友:
量下电压 应该不是铁锂 14500的电池

网友:
这种小灯续航时间一般不长了,还是18650锂电池实际好用了

网友:
简单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小夜灯,亮度无需多高,这点从LED没散热系统也可以看出来。6颗小LED并联由热感应控制U1(内部可能是开关管)通断经6R2点亮。5v充电经R4(102?)一路到LED正极(和电池正极相通?)或D1(红色LED并联了一个103电阻R8?)直接给电池充电。
注:红色LED的工作电压为1.8v左右。

网友:
可以拆电池放三节五号电池小电器用,顺便找废旧手机电池放入楼主感应灯。

楼主:
充电红灯闪烁,充满红灯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