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最简单的自动通断电电路图

楼主(2021-01-10):
在不使用继电器的情况下,求一个只用三极管等最简单的自动通断电电路图,先谢各位大神了——百度查了很久都找不到,可能设定搜索关键词不准确的原因。

起因:前几天将共享单车的太阳能板3串3并用了起来,又在X宝买了10A 0-30V 的双显电流电压表查看太阳能板的电流电压,结果用了点烟器充电器给太阳能遥控灯充电之后,空载18V的电压被拉到了 5-6V,下午没有阳光照射时的电流也只得 100-300MA。之前直接用太阳能板的电驱动双显电流电压表,结果没几天坏掉了一个,问卖家说直接用太阳能的有什么脉冲之类容易坏(是否真的如此?)。因此想用 18650 电池给双显电流电压表供电,而为了节约 18650 的电量,就需要在太阳能有电时才给表的供电,没电时断开。另外,这电池也同时给 LED 灯供电,要求是太阳能没电时自动亮,有电时切断,正好与前面一个相反。

网友A:
你给表头供电加个稳压电路就好了,用个7805电路就行

网友B:
如果想让电压电流一直显示,正确做法:用锂电池供电,通过太阳能电池板给电池充电,加充电控制电路,不需要切换。

网友:
太阳能在强光与弱光时输出的电压相差极大,直接供表当然不妥,应该加一个稳压装置。至于后面的要求,其实可以借鉴路灯控制电路,但因为供电电压不一样,所以参数得调整一下。通过光敏电阻去358之类的运放,运放的输出再控制三极管等开关元件去控制相应的电路。

网友C:
随手画了一个,看来太阳能管理需要相关的电路介入才行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表头供电加个稳压电路就好了,用个7805电路就行

不懂啊,对电路基本是白痴,只会依样画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让电压电流一直显示,正确做法:用锂电池供电,通过太阳能电池板给电池充电,加充电控制电路,不需要 ...

只想看太阳能的电压和电流,晚上不想表工作。

网友D:
给电压表串个开关不好吗,想看打开,不想看就关不是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手画了一个,看来太阳能管理需要相关的电路介入才行比较稳妥。

你这个看上很好,但是实在是太复杂了,不懂啊。我是电路白痴,三极管、电阻、电容之类有用什么、具体数值等,我自己都不会计算,因此只能照单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电压表串个开关不好吗,想看打开,不想看就关不是更省电?

开关虽然简单,但是在时候不方便。

网友:
类似这玩意,你得根据你的电池和太阳能板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
电压什么的不用去看,也没什么好看的。

楼主:
网上找到了这个图路图,好像比较接近给双显电压表(工作电流< 20mA,供电4-30V,实际上3V多也行)供电的要求。基极使用太阳能降压后是5V,不过18650电池满电也只4.2V,两边的电阻阻值是不是要相应减小?不太会计算,各位大神觉得用这个电路可行吗?

网友E:
本人去过做光伏电站的企业,听介绍光伏确实存在电流冲击,所以现在都是挂上电池做缓冲再并网发电的,等于电池是个大电容,也就是电池一直处于浮冲状态,所以你可以太阳能板接一个5v稳压板,稳压板再接一个充电板给锂电池充电,或者上12v用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去过做光伏电站的企业,听介绍光伏确实存在电流冲击,所以现在都是挂上电池做缓冲再并网发电的,等于电 ...

手中有可调降压模块,很小的那种,说是什么航模的,不知道算不算稳压?——反正我是不太懂,对不少东东都是迷糊。

网友:
直接用一个2596稳压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