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手电钻调速开关碳膜损坏接触不良如何解决?

楼主(2021-01-10):
闲鱼上图便宜买的一个全新的220V手电钻,线比较短不说,钻夹同心度还不咋滴,这才用半年,调速开关坏了,拆开调速开关里边一看,碳膜磨损严重了,这个要怎么修?直接短接了就不能调速了吧?
最后得出的结果,调速开关可能是有问题,但是还能用,问题不是出在调速开关上,而是出在电线上,插头附近的线因为经常弯曲,而且线才0.5平方,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棕色线铜线断的差不多了,才导致手电钻不能转的问题

网友A:
淘宝买同型号的替换,几块钱一个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同型号的替换,几块钱一个很便宜

淘宝上找了个8块包邮的,但是尺寸有点出入,要改外壳有点麻烦

网友:
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品牌情结什么的,220V手电钻还用得着去不靠谱的地方买,全新不就几十元吗?既然调速开关碳膜都磨损完了,其他部分也很难好到哪儿去,还是买个新开关换上凑合用吧,尺寸不合适就改造一下,碳膜修复业余条件下几无可能。

网友:
既然不好用就扔了吧

网友:
额。。。。。没啥特殊需求买个普通的就完了。。。。何苦买二手呢

网友:
东成之类的百十来块的不好么。哈哈

网友B:
只能换,没法修的……

网友:
如果你有足夠的技巧.在碳膜位置覆上薄铜皮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把触爪掰偏一点到没磨过的电阻片部位,还可以糊弄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换,没法修的……

看电路板就一个斩波调压电路,我短接了也不行,看来电路板其它元器件也坏了,不能调速的手电钻不好用,还是老老实实买个新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