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爆了的电热水龙头

楼主(2021-01-10):
这个电热水龙头用材不咋滴,外壳全塑料,这几天温度太低,连续几天都是零下好几度,结冰了,连电热水龙头里边都结冰了,冰块膨胀导致电热水龙头里边的水压开关结构导通,由于没拔插头,导致电热水龙头半夜干烧爆了,里边的温度保险丝也烧了,外壳也烫化了
这种水龙头结构太简单,厂家设计也完全不合理,应该再加一个温控开关,温度控制在塑料熔化温度以内,防止干烧,其实电热水龙头正常放水,想把温度烧到50度以上是很慢的,冬天洗点东西,40度的温度就已经很暖和了,如果有控温电路就更安全了

我另一个电热水龙头也干烧了,但是保险丝断的快,没把塑料壁烧化,现在一放水就有一股很重的烧塑料味

网友A:
看这图莫非就是把过去的“热得快”内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莫非就是把过去的“热得快”内置了

差不多就是热的快。这种东西应该叫过水热!功率3千瓦。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是特例,厂家不会这么设计的。

网友C:
为了用这玩意,烧了我两个德力西的插座,现在干脆改用储水的小厨宝。功率小点,温度也稳

网友:
小心使用的时候也可以用好年。就是一定要用漏电保护。和接地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看了用后要把电源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莫非就是把过去的“热得快”内置了

就是这东东,烧成灰我也认得。。。。。。。

网友:
没有温度保险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网友D:
我撸的奥克斯的 也是塑料款 客服说水压低就不加热 不存在干烧问题  这东西冬天洗菜洗碗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就是买一台200元的40升电热水器都比它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用这玩意,烧了我两个德力西的插座,现在干脆改用储水的小厨宝。功率小点,温度也稳 ...

不错,这个功率很大的,我的插座也烧了,这个玩意也烧了,后来卖家发个新的给我。我扔在车库了。换小厨宝。

网友:
这东西不安全,还没温控器,小心漏电,最好别用。

网友E:
用这玩意心真大。。装个燃气热水器,也不用这玩意,看着就不安全

网友:
零几年我父亲也装过,后来烧断保险丝一直没用,改成燃气灶烧水倒入暖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玩意心真大。。装个燃气热水器,也不用这玩意,看着就不安全

你以为哪都能接到天然气,我住的是郊区,附近没有天然气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是热的快。这种东西应该叫过水热!功率3千瓦。

上次测量过大概2600瓦左右,用的一个国际电工的16A插座,带16A开关的,结果开关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撸的奥克斯的 也是塑料款 客服说水压低就不加热 不存在干烧问题  这东西冬天洗菜洗碗还是可以的  ...

你那套间不结冰一般没事,我这今年气温低,水龙头怎么包都要结冰,一结冰,因为水压开关装置在底部,如果水龙头腔体内没太多水,冰膨胀抵住压力开关通电了,就会干烧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设计就不太靠谱

网友:
我买了一个160块,拆开看了后就扔一边不敢用了,这他么不就是热的快吗?温度不恒温,还搞个温度显示器糊弄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