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 2in1吉他单块效果器(仿制ROSS DISTORTION&ISD9)

楼主(2021-01-10):
本人平时也玩玩乐器,装备是入门级的IBANEZ 170和NUX MFX-10综合效果器

很早就有D个单块效果器的想法,搜了一些资料,看电路并不复杂,一般都是使用运放的一路
本次要做的2个效果器,分别是ROSS DISTORTION和SD9(IBANEZ SONIC DISTORTION),上原理图

偶得这个外壳,感觉大小差不多,拿出6.25MM音频插座和自锁电源按钮一试,果然合适

中间空两个孔,正好安装2个单刀双掷开关,用来切换两个效果器的电源和输入输出

孔径大于开关的安装尺寸,这里使用一个卡片作为载体进行二次安装

有2个LED的位置,作为二者电源的通电显示

安装后的效果很棒

为要安装的电位器开孔,6.5MM孔径

找到一个纸片,竟然跟定制的一样,尺寸杠杠的

安装电位器,从左到右,对应ROSS的GAIN, VOLUME,SD9的DRIVE, TONE, VOLUME

安装旋钮

考虑到,后期调试时,可能会调整电位器的接线方式,以满足逆时针减小,顺时针增大的效果
这里使用接线端子,7805,用于自锁电源开关的环形LED 5V显示

电位器焊线

外围的电源布线,洞洞板就是自由,随想随焊随测

ROSS完成

继续SD9

由于使用大量贴片再加上已安装洞洞板,相当于单层板,所以飞线不少

JRC4558特写

1弦空弦拨动,切换到ROSS,截取的波形,随着手指离开,振幅减小的同时,波形会发生变化

2弦空弦拨动

3弦空弦拨动

4弦空弦拨动

5弦空弦拨动

6弦空弦拨动

无输入输出时的运放各点电压

总装前留念

各个单元配合的不错

电源按钮按下

切换到ROSS

切换到SD9

总结:二者的失真听感效果,中规中距,强力和弦下没有那种金属的爆裂淋漓感,一般的SOLO,味道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感谢观看 ~~~~

楼主:
考虑到二者切换和桌面使用,就没有安装BYPASS的踩钉开关和9V电池

网友:
没有用屏蔽线,不会有噪音干扰吗?

网友:
效果强过?505?

网友:
略屌,只是会玩电吉他的人居然也会玩数码之家,真是少见并且兴趣爱好差不多哈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玩吉他十多年了,民谣的,

网友A:
吉他的效果器是做什么的?看电路感觉是个滤波器啊

网友B:
是个狠人,找论坛大神画个板子打板吧,比这么多飞线要省事哦

网友:
玩吉他有玩元件大神啊。

网友C:
数码坛友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吉他的效果器是做什么的?看电路感觉是个滤波器啊

电吉他是实心的,没有共鸣箱,所以没法自发声,通过拾音器,进入效果器,对声音处理后,进入音箱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狠人,找论坛大神画个板子打板吧,比这么多飞线要省事哦

第一版,打板的话,若有问题,不好弄,先用洞洞板试试水~~

洞洞板就是灵活,可以随时改变布局

网友:
发一段测试音频吧!让大家听听

网友D:
来段啊!朋友再见,听听。

网友:
最好来段视频让坛友们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段啊!朋友再见,听听。

附议!!!

网友:
highway to hell
让我想起那吃灰的民谣 要滚更是没玩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数码坛友无所不能

不知道有玩数码的有没有能生孩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玩数码的有没有能生孩子的

你不知道么,论坛还有能生龙凤胎的动手能力超强拆机女神

网友:
好多线太难受了,自从会画板我就再也不用洞洞板做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