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示器一片红色还有波纹?

楼主(2021-01-10):
显示器已经确认 没有问题了

今天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一开始布显示开机文字 然后插了机顶盒在插电脑就是这个样了

网友:
显示硬盘不见了,红色排除显示器毛病的话,换根线试试。从最简单的开始查

网友:
不太像是内存问题。

网友:
也不太像是硬盘问题

网友A:
文字是系统没了,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或者系统正不正常,线没问题的话考虑桥吧

网友:
线没问题应该下岗了

网友B:
也有可能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默认背景,正常起动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就是显示器问题。

不是说了嘛 显示器 线没问题  怎么还说线显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是系统没了,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或者系统正不正常,线没问题的话考虑桥吧 ...

芯片就部搞了

网友C:
要是再排除了线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显卡了

楼主:
绿色这个电容怎么拆下来 然后焊上去   前后左右上下都没有 看到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色这个电容怎么拆下来 然后焊上去   前后左右上下都没有 看到引脚

这怎么可能?脚不是就在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再排除了线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显卡了

显卡没问题

网友:
也许显示小板的固件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