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水泥电阻阻值和功率是多少的?RX27-5

楼主(2021-01-10):
rx后面27是阻值还是下面的33Ω是阻值,功率是5W?

网友:
RX27是水泥电阻的意思,5是指功率5W,33Ω就是它阻值。

网友A:
RX27是型号,底下的33Ω是阻值
R代表电阻器,X代表线绕,2表示普通型,7是序号
-5一般表示为功率5W

网友B:
rx是绕线电阻啊,咋个用了个水泥电阻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27是型号,底下的33Ω是阻值
R代表电阻器,X代表线绕,2表示普通型,7是序号
-5一般表示为功率5W ...

绕线电阻就是水泥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x是绕线电阻啊,咋个用了个水泥电阻的壳子

里面就是线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就是线绕的啊。

没见过这种封装的绕线,可能是新出厂的换工艺了?手里的老货rx都是深绿漆皮的圆柱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是绕线电阻啊,咋个用了个水泥电阻的壳子

那就是阻值和功率对的上就行,哪种封装无所谓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