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儿童点歌机好奇怪的电池

楼主(2021-01-10):
这个点歌机忘了是办什么业务移动公司送的,可以联WIFI在线点歌听故事,也可以插TF卡播放。这个给小孩子玩比刷什么音什么手有益。只是电池太不耐用了,新的时候还行,半年后,充满电只能听大概一首歌就没电了。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严重老化并且怀孕了,就是图长得像电容那个东西。这玩意做工还不错,外壳非常皮实,小孩子经常摔也没烂,线路板做工规整,所有的线都有插头对接,完全不像低端便宜的儿童电玩里面线细多乱。不好意思,换完电池装好机才想起来拍照,懒得再拆。主板上有专用的充电IC,测了一下,截止电压是4.1几V,不是二极管加电阻的坑充,给锂电池充电没问题,原电池尺寸跟18650差不多,找一个拆机的18650换上OK。

网友:
这帖发得,有用的照片一张没有

网友:
这个就是锂电池,就是容量偏小,也不是很常见。

网友:
18500
18650的兄弟?

网友:
这电池一点都不新鲜,电容外形的锂电池

网友:
18500   3.7V的电池  只是做成了电容的形状而已,电池还是电池的,换18650 的3.7V的没有问题,只要能放下。

网友:
18500,用途很广的锂电池啊,便携音乐播放器、照相机、摄像机等很多设备都用的。我有好几节,都是数码设备维修的朋友给的。

网友:
换了个引脚形态而已,便于安装

网友:
我觉得工厂使用于产品内部用这种封装比较好,易于安装,至少比18650好一些。

网友A:
没错 是电池 记得以前有坛友发帖电动车电池组也是这种 直接焊在板子上 看着跟电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 是电池 记得以前有坛友发帖电动车电池组也是这种 直接焊在板子上 看着跟电容一样 ...

感觉像是定制的,正极泄压阀的那种。

网友:
18650能放进去也好,至少18650好找。

网友:
可能没有过放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