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车钥匙更换南孚传应CR2032电池

楼主(2021-01-10):
最近南孚传应电池比较火,于是不到八块钱入了4个,吹的比较玄乎。
原钥匙用的是第三个电池了,其实每次都没用完(电池多,任性)。这次电量还没用完,于是决定换一下。

不到八块钱入了四个

拿下一个来
号称寿命十年,松下也才写了五年。

看后面

车钥匙

掰开,拿出原来的松下。钥匙做有防水垫子,怪不得进了一次洗衣机还是好的,放水性能不错。

装上新的,据说这钥匙2025也能装上。

原来的松下,印尼产,挺不错的。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电池电量没有用完的

网友:
遥控距离缩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电池电量没有用完的

量电压,满电应该在3.2V,大众的这个遥控器2.5V应该就需要换了,遥控距离会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电池电量没有用完的

还能正常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电压,满电应该在3.2V,大众的这个遥控器2.5V应该就需要换了,遥控距离会变短 ...

正常的,才用一年多。这电池,保守用三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才用一年多。这电池,保守用三年。

我的原电池 8年还在服役

网友C:
我买的天球的。。。绝了 3个月换一次

网友:
原车带的用了2年,自己换的用了1年。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换电池了。

网友D:
主要看内阻,内阻太大了遥控的时候会掉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天球的。。。绝了 3个月换一次

哈,天球,买了几个,一直没勇气用。

网友:
我的三菱2032都7年了

网友(2022-03-22):
我的原车电池从2013年用到现在都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电压,满电应该在3.2V,大众的这个遥控器2.5V应该就需要换了,遥控距离会变短 ...

我的车钥匙2.9V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电池电量没有用完的

正常使用,但是一年或者两年一换,就是寿命没完啊。防止突然发现没电了麻烦,不过我都是等遥控距离缩短再换

网友:
现在换包装了,负极是黄色的

网友:
这种电池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内阻,内阻太大了遥控的时候会掉压

CR2032电池你是怎么看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