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佳星插排,型号:RY-3000型,标着“超豪华 万能型”

楼主(2021-01-10):
拆个佳星插排,型号:RY-3000型,标着“超豪华 万能型”

网友:
第一眼看没反应过来,。。。

网友:
拆这种垃圾有啥用啊。。。水贴用啊

网友:
铜片够厚实   拆的不彻底    我好像也有一个

网友:
这种不用也罢

网友:
主要是不太安全。

网友:
插头可以变两脚挺有意思的,不过这样设计不符合安全规范,正规厂家不会这么做。铜条厚度一般吧,螺丝连接的地方最好加锡焊接避免接触不良。大万用方便英规电器使用,但插中规插头接触面积较小,只适合小功率电器使用。

网友:
可以变换的三脚插头很有趣

网友:
貌似我家也有一个,侧面有个旋钮一样的东西,里面是根保险丝

网友:
以前买台式电脑就是送的这种插座,材质很差,都扔了。不会现在还有人用吧?

网友:
对带有:高级  豪华  精品之类字眼的东西很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