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拆个红包撸的星光异彩Led模组

楼主(2021-01-10):
前几天红包撸了个220v12w的led光源模组。今天取了快递拆箱扫一眼感觉怪怪的,于是手动拆开看看。肚子里怎么是空空的,这样能直接220供电照明?!有没有老师傅指点指点能不能用?感谢!

网友:
凑合能用  线性恒流 那个芯片是整流桥加线性恒流芯片一体  有频闪

网友:
电容都懒得焊,前段时间淘宝客推荐的得迈还有一个电容,我也不知道整流原理,应该是变直流220v

网友:
滤波电容都没有,肯定频闪晃眼,芯片估计就是个整流桥

网友:
弄个电阻烙铁串联试试呗。。。

这个可能是线性降压,没有电容频闪会比较明显。。。

网友:
一个芯片搞定一切。

网友:
这种比较方便,我卫生间和厨房都是换的这个,一直不坏想过下手瘾发个拆机贴都没办法,要买就买里面有正规恒流驱动的,你这个不行,就尼玛1个啥鸡巴芯片,也太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