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PCB板的设计风格的探讨

楼主(2021-01-10):
我观察到市面很多的单面PCB板,普遍采用图上的这种设计风格,尽量的放置覆铜,把相连的焊点用一个大块连接起来,尽量形成一个整体,就像是地图上的一个一个的板块,而不是一根一根的线连起来。
所以我一向是模仿着这种风格来的。本人认为,单面的PCB板,比较容易掉焊盘,这么以来,由于覆铜的面积增加了,所以解决了容易掉焊盘的缺陷,同时可以使用更薄的覆铜来节省成本。并且这么做可以减小内阻同时加强散热。还有一点就是减小腐蚀掉的面积,这样可以节省腐蚀液。
不知到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网友:
你都说完了,没话说了。
还有三极管三个引脚要分开,防止短路,减少检查成本。

网友:
这种风格就是一看就知是山寨产品

网友:
纯手工刀刻风

网友:
这种风格看起来就像30多年前的、更适合刀刻法制作PCB时的模样。

网友:
要把三极管的腿掰开才行。

网友:
就像简单的电路自己雕覆铜板一样  大面积铜省事    刻的线条少   但我还是喜欢双面板5块钱不香吗

网友:
焊盘和覆铜之间的连接可以改一下,
免得导热太快不好焊接,

锐角和直角本应尽量避免,
你这可好。。。

网友A:
这图是力创EDA画的吗?PCB铜箔这面是顶层还是底层呢?

小白好想学习力创EDA画电路图,好学吗?看了下教程,好多都不懂,看见了貌似力创EDA不支持画单面PCB,即使要画也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力创EDA画的吗?PCB铜箔这面是顶层还是底层呢?

小白好想学习力创EDA画电路图,好学吗?看了下教程 ...

一般顶层红色,底层蓝色,
如果是打样,2层单层价格没区别,好像
为什么不支持画单面?你画在一层上就是,做出来不就是单面么
没啥意义

网友:
道理都说出来了,俺无话可说了。但是这块板上的布局不咋样,比如图上的二极管和三极管就应该重新设计一个封装库,让3个脚分开一个距离。这块板的设计明显是在将就和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