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600G1 DM小主机低温不能启动,开机无显电源键红灯伴4长声报警

楼主(2021-01-10):
最近低温天气惠普1L小主机老是开机电源灯红灯伴4长声报警,开机n次才能点亮,进系统后一切正常,跑内存测试跑压力测试都没有问题,刚开始睡眠没问题,长时间休眠或长时间关机后就会开不了机,重复上诉状态。

换了京东自营全新进口CR2032电池,重新刷了BIOS,拆了硬盘,换过电源换过内存换过CPU,都没搞定。
期间还试过不插内存开机,也是开机不显4长声报警,刚开始睡眠多久唤醒都没问题这两天睡眠中也会变成红灯闪的状态。

偶然看到有网友冬天主板需要吹风机预热才能开机,抱着试试的心态居然真的可行,经过反复实验,发现这个区域(看上去像是cmos时钟和内存供电)需要加热几秒钟就能正常开机了,不会掉CMOS时钟和设置,睡眠中的话直接能进桌面。
网上搜到说是晶振的问题,那个标25.000的原件是晶振吧,难道这货只在开机的时候用一下,进系统后就跟他没关系了,但是这25.000不是网卡的晶振吗。坐等大佬解惑

网友:
这种贴片晶振很少损坏的,更有可能是某块芯片问题。

网友:
可能有虚焊,加热后接触上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我的台式机  也是需要加热BIOS区域才成   个人感觉还是哪粒电容有问题了,不断电就一直没有问题   断电一段时间就需要加热一下才能启动,时间需要重新调整

网友A:
怀疑哪个原件,就单独加热,估计电容或下面有胶的多

楼主:
拿相机拍了张清晰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哪个原件,就单独加热,估计电容或下面有胶的多

这几个都用电络铁烫过了,貌似没啥用,电吹风吹5秒才能启动

楼主:
电吹风面积太大,闲鱼50买了台鹿仙子热风枪,把主板拆出来100度小范围吹,初步判定这个东西吹热就能启动,不知道是这货有问题还是周围小元件有问题
顺便问下这是啥元件,怎么淘宝搜不到的

网友B:
盲人摸象的感觉,还是跑一下电路图吧

楼主:
对应正面是这个大电容右边的一排贴片
顺便问下,补焊的话热风枪调到几度合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人摸象的感觉,还是跑一下电路图吧

线路不会跑呀,勉强能启动疫情又不想出去修
那个DH410 P35 是啥元件呀

网友:
可能是有虚焊

楼主:
发现正面风扇线下面压着一个元件表面都是黑色的东西看不清字,拿酒精洗了下,5C E 路过的大佬请问这是啥元件呀,估计这货长年被风扇线压着过热冒浆了

网友C:
通过主板板号搜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主板板号搜电路图

搜不到呀,看网上都是啥点位图,兄台你那里有没有这个HP 600G1 DM的点位图

找了个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5CE , 红灯报警的时候三个脚对地都是0v, 热风枪100度加热1秒就能开机,开机后左边5c这里是1.3xV ,中间还是0V ,右边E这个脚是1.6xV,请教这是什么原件呀

楼主:
貌似是个贴片三极管
直插封装的型号       贴片的型号
9011                             1T
9012                             2T
9013                             J3
9014                             J6
9015                             M6
9016                             Y6
9018                             J8
S8050                           J3Y
S8550                           2TY
8050                             Y1
8550                             Y2
2SA1015                     BA
2SC1815                     HF
2SC945                       CR
MMBT3904                 1AM
MMBT3906                 2A
MMBT2222                 1P
MMBT5401                 2L
MMBT5551                 G1
MMBTA42                 1D
MMBTA92                 2D
BC807-16                   5A
BC807-25                   5B
BC807-40                   5C
BC817-16                   6A
BC817-25                   6B
BC817-40                   6C
BC846A                       1A
BC846B                       1B
BC847A                       1E
BC847B                       1F
BC847C                       1G
BC848A                       1J
BC848B                       1K
BC848C                       1L
BC856A                       3A
BC856B                       3B
BC857A                       3E
BC857B                       3F
BC858A                       3J
BC858B                       3K
BC858C                       3L
2SA733                       CS
UN2111                       V1
UN2112                       V2
UN2113                       V3
UN2211                       V4
UN2212                       V5
UN2213                       V6
2SC3356                     R23
2SC3838                     AD
2N7002                       702
2SC2062                      W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094

网友D:
先怀疑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寿命比你说的原器件都短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电容吧,一定行。也只有电容才出这种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到呀,看网上都是啥点位图,兄台你那里有没有这个HP 600G1 DM的点位图

找了个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5 ...

重点查週边的阻容元件,三级管一般不会出这种故障,电路图我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怀疑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寿命比你说的原器件都短

看上去都是固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