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ME-101三灯闪烁,报警89H,PIS板错误,不能打印故障维修

楼主(2021-01-10):
        背景:单位淘汰的机器,有故障,开机三灯闪烁(电源灯,进纸灯,墨水灯),使用爱普生Adjustment Program软件检测报警错误89H,翻译出来的故障叫“传感器失效(PIS板安装错误,清洁传感器)”等等,太长了,英语有限。故障点就是图二中的金属盖板下面的反射板,作用是检测墨盒是否为空,让用户尽可能的把墨水用光。不过这个红外传感器质量堪忧,大概2014年上市开始,这个打印机就非常不稳定,我这个打印机虽然报废了,但是看了下打印量才1500多张,这绝对不是说单位没事干,是它早早就坏了。
       故障分析:就是提示中说到的PIS板故障,这个板,翻遍淘宝也咩有卖的,我也不是专业回收的,没有配件机,只能选择替换原件。
       故障处理:故障点就是图二圆圈里的东西,拆这个盖板不需要拆机,把扫描仪抬起来,跟换墨盒一样。一个螺丝刀,稍微别劲一点就把盖板拆下来了。购买的原件是这个叫做“ST178”的红外反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里的发射和接收管和原装的尺寸一模一样,不需要二次动手,直接拆装就行。图片是我购买的连接,别家也有卖,无所谓谁家,一定要这个型号,别的什么ST188 198都不行哈。图5是换下来的发射接收管。目前打印正常。

网友: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不知道为啥这个打印机带了这么一套系统,这种灯似乎不能一直点着,这就相当于遥控器一直按着不松手。时间长了,老化了,就完蛋蛋了。只能换,还没人卖。

楼主:
在此发帖希望能帮助上有同样故障的朋友。

网友(2021-02-28):
谢谢楼主,我拿纸擦了一下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这个打印机带了这么一套系统,这种灯似乎不能一直点着,这就相当于遥控器一直按着不松手。时间 ...

这个是进纸检测传感器  。。。不是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进纸检测传感器  。。。不是灯

这个,绝对不是进纸传感器,是用来检测墨盒的。其实本就是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接收管,说灯不为过,肉眼不可见而已。遥控器您试试用手机镜头对着按,您在屏幕里也能看见光亮

网友B(2021-04-19):
我的打印机也是三灯一直闪烁  擦了擦这个传感器还是不行  Adjustment Program这个软件怎么检测打印机   求指导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B:
我的打印机也是三灯一直闪烁  擦了擦这个传感器还是不行  Adjustment Program这个软件怎么检测打印机   求 ...

这时候检测只会提示致命错误,我的机子又出这毛病了,还是换掉比较靠谱

网友C(2022-09-02):
牛啊,也是擦了一下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啊,也是擦了一下就能用了

擦一下就能用的那是轻症,我这个是重症了。

网友D:
高手啊 用这个软件查代码我也是这两年才知道的 以前修230都是传感器都清一遍保准一遍就过 后来才知道用这个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用这个软件查代码我也是这两年才知道的 以前修230都是传感器都清一遍保准一遍就过 后来才知道用这个 ...

最开始是清零爱普生打印机接触的这软件,后来就多研究研究,之于打印机本身价值来讲,并不值得。就是研究研究积累点经验,最不济当练练英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