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沿途A05车载充气泵完全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21-01-10):
商家宣传使用图片

先拆底盖,有两颗螺丝

再把两边的提把拆了

再把指示灯那里拆了

这电池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一节已经不行了,好的内阻还行15Ω左右,直接全部换成索尼c4了

网友A:
打气嘴比欧耐打气筒塑料聪明嘴耐用,最好换成全金属齿轮和金属曲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气嘴比欧耐打气筒塑料聪明嘴耐用,最好换成全金属齿轮和金属曲柄。

最好把气缸换成40的,把电机换成895,气压表换个精度0.5的,,,,

网友B(2021-05-05):
楼主厉害。内筒不知如何拆下来的,我的电池也不能用了,不知如何换。

网友(2021-09-26):
楼主回复我一下…我也要换电池

网友:
楼主回复下我我也想换电池…同型号

网友:
看了帖子,终于把我的那个拆开了,我的似乎充电口不行了,拆开换了typec的接口。主要是那个指示灯塑料件比较难搞,里面用长东西拨开一点,外面用老虎钳拔出来就行了。

网友(2021-11-16):
我以前也是给自行车打气,打了不到10秒就亮红灯了。刚换了电池,接回去后,设置好气压,一按set键,屏幕就黑了,也没有反应。但是灯还是绿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里面空间能改大一点的电池吗?

网友(2022-08-15):
我的是同款有线版的,自己加装了3节MJ1,挺好用的

网友C(2022-11-01):
哥,两边的提把怎么拆?

网友:
我A05的没电指示灯亮红,但充不进去电了,插数据线后没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内筒不知如何拆下来的,我的电池也不能用了,不知如何换。

换三节TSLA的18650电池,原样装回去就可以了的。

网友(2022-12-23):
引用 网友C:
哥,两边的提把怎么拆?

左右摇晃用力往外掰,这个不是旋转拆的,这个是卡进去的

网友(2023-02-01):
内筒怎么拆呢?。。实在没看懂

网友:
我看懂了,把那个指示灯哪里给用力压下去,然后一抽就出来了

网友:
不如插电的吧

网友:
还是插电省心

网友:
是的,虽然用时费点事,感觉比充电的牢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