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河北人民抗击疫情的智慧,给扶梯自动消毒

楼主(2021-01-10):
就是上面的水瓶里装的是84消毒液,像输液一样滴到下面的滚筒刷上,扶手在不停地转动,就不停地被擦上消毒液消毒,很简单又很高明的智慧。

网友A:
高手在民间,滚筒刷、输液管取材都很容易,慢慢滴,这一瓶可以用两天。

让坛子里的拆客们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程序和电路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滚筒刷、输液管取材都很容易,慢慢滴,这一瓶可以用两天。

让坛子里的拆客们用单片机设计一个 ...

两侧面没有消毒到。

网友:
哈哈,不错的方法,石家庄?

网友:
全民抗疫,群策群力!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网友B:
大部分塑料都不抗酒精,会变硬变质

网友:
有意思。固定一块海绵,一直蹭应该会更干净呢吧。

网友:
大部分塑料也不抗八四,但是特殊时期特殊办法

网友:
是不是咱论坛哪位衡水家维先生的杰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塑料都不抗酒精,会变硬变质

你还想用上几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想用上几年啊

电梯扶手,应该能用个10几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梯扶手,应该能用个10几年吧?

我说的是那个临时消毒装置,本来就是临时应急的

网友E:
不止河北有吧,昨天也看到了同样的装置,当时还想滚筒如果是“U”型的扶手侧面就不会遗漏了

网友:
解决问题的办法才是好办法,虽然不大好看,也谈不上耐用,但胜在简单方便

网友:
好办法,我试着改成链条自动加油看看行不行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滚筒刷、输液管取材都很容易,慢慢滴,这一瓶可以用两天。

让坛子里的拆客们用单片机设计一个 ...

网上有一个故事,如何检测空肥皂盒!秒杀好多博士思维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E:
不止河北有吧,昨天也看到了同样的装置,当时还想滚筒如果是“U”型的扶手侧面就不会遗漏了 ...

滚刷是软的,压紧力度调大一点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