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池安家:制作一个锂电钻双槽充电座

楼主(2021-01-10):
充电钻是很常见的电动工具,为了方便用,买了两个电池,但充电器……虽然给电池充电用任何一个可调电源都可以满足,但有一个专用的充电座不是更好?而且一个不够,要俩,一起充,不就是事半功倍啦。
因此本次用最简单的方法制作了一个双槽充电座。
用亚克力激光雕刻多层外壳,直接用螺丝和铜柱层层叠加,形成一个整体。让电路板和插头都镶嵌其中,电池可以从滑槽顺势插入,非常方便使用。
宽电压输入,可以满足各种常见的电源供应。
使用XL4015作为DC-DC降压,恒压直接使用芯片本身的反馈,而恒流控制加一个LM358运放和采样电阻就可以控制芯片的输出电流。运放的另一半刚好用来做充满电的转灯提示。4s电池的充满电压是16.8V,电流设定在0.75C也就是1.5A。电池内部自带防反灌,所以输出无需再加二极管了。同时电压也要设定略高一点来抵消损耗能让电池完全充满。
恒流充电时亮红灯和橙灯,快充满到恒压时只亮橙灯,充满后只亮绿灯。

网友:
楼主可以开发成品咯

网友A:
你这个是用电池上的充电口充电吧?

网友B:
厉害了,有雕刻机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有雕刻机就是爽

哈哈是去找别人加工的,一般这么点就十几块钱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电池上的充电口充电吧?

对的,保护板不是同口充放

网友(2021-05-09):
工具党的福音

网友C:
电池内部自带二极管防反灌,那岂不是16.8V没法充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部自带二极管防反灌,那岂不是16.8V没法充满电池

调高一点输出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