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雅迪尚程电池仓,如何改防盗

楼主(2021-01-10):
各位大师,我想把电池锁起来有没有什么高招,还有就是这车有没有限速

网友:
电焊焊死即可

网友A:
车身改颜色,再喷上共享字样。街边那么多,没人偷。

网友:
去年的时候见换电瓶的顺便免费帮焊帮割,用螺纹钢筋蛮粗的,15毫米?估计

网友:
没必要了,这架子车直接抬走,还费那事拆车偷电池?

网友:
现在都没人偷这玩意了

网友:
没必要,加什么,都是防君子,防不了贼。

网友:
四颗固定盖板的螺丝换成防盗螺丝,然后再加一块钢板铁链锁,成本四十块钱

网友B:
随身携带锂电锤,膨胀螺丝,10条硬度60直径20公分以上的链子,停车就打孔,各种链子一起锁上,让偷车的看到就没偷的欲望

网友:
我买的这个,,感觉还挺厚实。好评还返了5块钱。你这好像是新国标车,限速是肯定有的

网友:
看看 假货宝 上有没有 不太细的细铁链,整 个2米3米的,绑上去就OK了。适当粗细的铁丝也行。花太多的钱不值得。其实你只要停车的时候注意一点,别停没人的地方,尽可能停有监控的地方。也就OK了。我这里都是tmd开面包车出场,电瓶车直接抬车里拉走。我姐的车就这么丢的,就到一小超市买了瓶水,前面有结账的,等了一下,从进到出那个小超市顶多10分钟。

网友:
安装GPS定位系统

网友:
拆电瓶的时间,车子都给你抬走了。。。。我们这十八线小城市都没人偷电瓶了,现在还有很多投电瓶,电瓶车的?

网友C:
这两年电瓶没被偷过了(早几年偷电瓶的多),就是被城管拖走好几次,每次1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年电瓶没被偷过了(早几年偷电瓶的多),就是被城管拖走好几次,每次100块。 ...

上不了牌么,我上牌了停路边人行道被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身改颜色,再喷上共享字样。街边那么多,没人偷。

必须喷个收款码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身携带锂电锤,膨胀螺丝,10条硬度60直径20公分以上的链子,停车就打孔,各种链子一起锁上,让偷车的看到 ...

这个也太强了吧!

网友:
到处是摄像头,我们这边电动车已经都不上锁,都是电门钥匙取下就放门口。

网友:
上了牌照不能过户,偷的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