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螺丝刀电池不行了买了比克高频动力电池,好像放电容量还可以。

楼主(2021-01-10):
电动螺丝刀电池不行了,买了比克动力电池,说是高频的动力电池,第一次听说,说是循环次数多点。买的是2400MAH,5C.电池到了放了一下电,1.5A放放了1小时33分钟,容量好像还可以。电池上没容量标识,不知道电池上的编码代表什么?放电截止是2.75V

网友:
主要看内阻不看几C,单节15mΩ以下的最好,我的那两个电池也是用了好几年不行了,先用笔记本拆的电池挑4节好的换上去应付一下,内阻四五十的带重载会断电,以后没旧电池了再买新的动力电池换。

网友:
之前给低价锂电钻换过力神,比克这两种5C动力电池,国产的这些动力18650还是不错的,容量足够,大倍率放电性能也可以。换过后电钻的动力略有提升,续航时间长了不少,而且重负荷下电钻转速下降明显也不会出现电池保护停钻,除非堵钻。

网友:
多少钱一节?

楼主:
一节6.3:lol:

网友:
国内只要是正规品牌,容量基本都是合格的

网友:
5c不太行 国产的话10c2000容量比较成熟

网友:
拆了六节比记本电池,索尼的,还不知道干啥用呢。

网友A:
我买过两次比克的5C电池,内阻在25至30毫欧之间,如果单串使用的话,内阻偏大了,效果不好。如果要买这类国产的便宜动力电池,不能只盯着容量,主要还是应该考虑内阻。单串用建议买10C电池,近来买了两次亿纬的2000毫安时10C动力电池,4.8元一节,实测容量2000毫安时,内阻10至15毫欧(大多数在10至12毫欧之间),这样的电池更适合单串用。

网友:
啥叫高频动力锂电池?第一次听说,又在玩文字游戏。其实比克电池,在国产货里面算非常一般的。比起楼上说的亿纬电池差远了。

网友:
5C也好意思叫动力电池

楼主:
查了到了技术手册,那个电池是3c,并不是5c。已经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两次比克的5C电池,内阻在25至30毫欧之间,如果单串使用的话,内阻偏大了,效果不好。如果要买这类国 ...

嗯,比克的退了,这个编号查到是3c。不是5c。现在买了东磁2000  10C的,还有艺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比克的退了,这个编号查到是3c。不是5c。现在买了东磁2000  10C的,还有艺伟的。 ...

怎么查的

网友:
这种就是3c容量型的 根本不是动力,和我手上那种绿色2900的比克一个样。。

网友:
锂电水深!求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两次比克的5C电池,内阻在25至30毫欧之间,如果单串使用的话,内阻偏大了,效果不好。如果要买这类国 ...

是淘宝那家?

网友(2021-06-10):
国产寿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