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瓶车码表校准、限速线提速降速、EABS力度调节

楼主(2021-01-10):
主要是两个话题:电瓶车码表校准、学习线变速。

先说码表校准:手机打开GPS工具箱,电门满把,平路测得GPS速度,然后打开电瓶车码表,有个可调电阻,也是满把电,然后转动可调电阻,使显示速度为之前测得的GPS最大速度一致就行了。一般电瓶车三档的话是20-25-30KM/H。

再说改动学习线,控制最高速度。

车架是96v的电瓶车,500块买的,前后鼓刹。。。。。而且后来发现加速的话要飘,结果是中轴套坏了,后来买了中轴套来换,终于不会加速的时候晃一下了。
电池是我自己做了个20串三元的锂电池,原装96V控制器不适用,换了个72V的控制器,这个72v控制器本来是想给之前72V那个电瓶车提速(速度30)和加EABS(因为自带的没有EABS)用的,结果还没时间上车,他妈的就被小偷偷走了,就给我剩了个充电器。所以才有了买这个96v车架的故事。。。。。
话说回来,这次是试着给现在的电瓶车提速,学习线对接好限速最大30KM/H,没办法超车,应为大家都是这个速度,很难超。学习线断开最高46KM/H,速度又太快了,不安全。然后寻思着断开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串了一个很大的电阻,对接就是短接电阻。所以试着加电阻试下。

首先在学习线接头之间串了一个100K的电阻,结果还是46KM/H,然后串了个20K的,速度42了,咦,感觉有戏,又试了个2K的,速度31了,嗯,方案行得通。然后又试了个10K的,35了,感觉还是慢了一点点,根据前面的经验,差不多电阻增加2K,速度提升1KM/H,于是弄了个10K+3.3K电阻,速度36—37的样子,差不多了,40KM/H的话都很快了,不安全。

最终剪断学习线的一根线,串了10K+3.3K的电阻进去,热缩管包好,插好学习线插头,OK了。

此篇帖子是给大家提供下思路,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这种方法,有的话就当我没说吧。反正这些全是我自己寻思的。纯原创。

还有个问题还想解决,怎样增强E-ABS的刹车力度,百度得来把EABS调到最大的方法是:关电-----电门到最大,同时捏刹车----开电门。结果没有卵用。不同的控制器EABS的力度不一样,上上一个72v的的刹车力度就很好,可以起到60%的刹车。现在这个EABS只能起到30%的效果。。。。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样增强电瓶车EABS力度,请赐教~~~~

网友:
学习线不是电机方向正确了就断开吗?
我的48v的正弦波控制器是这样。

网友A:
学习线应该是学习电机相位的,,,会正反转。。。

想要控制ebs买智能控吧,蓝德布拉德那些都可以,宇扬星貌似也可以

网友B:
说错了吧  应该是限速线吧

网友C:
直接买个便宜的智能控 都能调,嫌速度快可以换成二档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线应该是学习电机相位的,,,会正反转。。。

想要控制ebs买智能控吧,蓝德布拉德那些都可以,宇扬星 ...

我这个有EBS  只是力度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吧  应该是限速线吧

嗯  改了  我记得标签就像是贴的学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便宜的智能控 都能调,嫌速度快可以换成二档开呗

二档也快  现在我调成二档是以前三档的速度  三档用来超车  直接断开限速线速度太快了

网友D(2021-08-24):
我的是电三轮,换个控制器后电子刹车太强了,轻捏刹车只是断电,跟急刹车一样,直接都要刹停了,机械刹车都没捏,开着感觉太不好了。楼主有办法没,牌子是鑫松正,12管的

楼主(2021-10-18):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电三轮,换个控制器后电子刹车太强了,轻捏刹车只是断电,跟急刹车一样,直接都要刹停了,机械刹车都 ...

没有  试着我说的调下力度  看起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电三轮,换个控制器后电子刹车太强了,轻捏刹车只是断电,跟急刹车一样,直接都要刹停了,机械刹车都 ...

那你就点刹,反正给你省车闸皮

网友:
好像正玄波的控制器刹车就弱,方波的厉害,反应及时

网友(2021-12-21):
动手能力真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