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PC P7GT联动插座 排插 改220V 教程 主从跟随

楼主(2021-01-11):
淘宝35包邮撸的  主要电动工具联动吸尘器或者水泵之类的使用,有一个主插口/ 三个从插口 / 三个常开插口
实现主开开 主停

下面是官方参数说明:
  • 电源插口7 Master / 控制插座的数量旨在检测您的台式电脑何时是睡觉然后连接 peripherals 力量自动关闭防止浪费功耗
  • 插座风格 NEMA 5 – 15R 输入功率1800瓦输入频率50 / 60 Hz +/- 5 Hz ( 自动感应 ) 输入连接器 NEMA 5 – 15P 每相最大线路电流15 A 最大输入电流15 A 输入断路器15 A
  • 输入频率50 / 60 Hz +/- 5 Hz ( 自动感应 )
  • 能量波动功率420焦耳
  • 峰值电流一般模式20 Kamps
  • 商品尺寸
    10.51 x 4.25 x 2.01 cm
    商品重量
    770 g

网友:
不错,我的不带联动的,居然也35元

网友:
没太明白,是不是110V改220V?那就没什么好借鉴的了。另外压敏电阻套热缩套管的原理值得商榷,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穿上衣服更灵敏?

网友(2025-02-09):
好东西,有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