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果连接不上wifi是怎么回事?换密码改频等都没用

楼主(2021-01-10):
最近购入二手空气果,但是连接wifi一直出现问题,一直连不上(提示正在连接,但一直失败)。换密码改频等都没用,有没有大神能知道下

网友A:
不要用WiFi密码或者不要用WPA加密协议试试

折腾无止境!空气果fun不拆机不用服务器实现背光常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2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WiFi密码或者不要用WPA加密协议试试

也试过了,一样连接不了

网友B:
应该是服务器关了,只能脱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服务器关了,只能脱机使用

它所属的app能登录,也能识别到WIFI那一步。能提示正在连接,就是连不上。

网友(2021-03-17):
解决了吗?我手里两个也一样。像是硬件原因。

网友(2021-09-27):
app不能联服务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