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烤火神器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大隐隐入世

楼主(2021-01-10):
烤火神器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大隐隐入世,天天气温0度左右在家空调舍不得开制热,家里还有一些碳,但是没有烤火盆,突然想起小时后拿奶粉罐做烤火罐提着外出找小伙伴玩的情节,呵呵,刚刚好吃完一个直径20厘米的方形饼干盒结实还有铁提手,然后弄个铁钩吊在金属桌上,用盖来控制氧气进入来调节火力大小,一个简单快捷又安全的烤火神器就诞生了,

网友:
还是要注意安全,可是产生一氧化碳的主

网友:
小心全村老少等上菜

网友A:
心真大。。。。。。。你开着窗户我不说什么

网友:
还是点电吧,电的比较安全。

网友:
小心一氧化碳中毒,无色无味,浅度中毒意识到的话还来得及自救,深度中毒就完蛋了。
烧炭的地方要么通风良好,保证炭充分燃烧与空气更新,要么有烟囱导烟到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真大。。。。。。。你开着窗户我不说什么

这种铝合金门窗能被外面的风吹进来有口哨声,密封性很差得,

网友B:
小时候自己这样做过。想要火旺一点可以抡起来甩着转圈。

有时不小心火星飞出来能帮你烫发

网友:
要注意开窗换新鲜空气

网友:
看到回复就放心了,看来大家都知道一氧化碳中毒的危害性,总之非常不建议在家里烧炭

网友:
这几块碳留着过年吃火锅多好,烧一块少一块了。

网友C:
钻被窝吧 ,省电,比烧炭安全,只是注意点肾。

网友:
木桶看着不怎么大啊,
这个尺寸的木桶现在还能干什么用呢?

网友:
这种烤火取暖方式极度不安全,建议大家不要用方式来取暖,可以买个电烤火的,四川那边好多地方逗冬天喜欢用天燃气炉烤火取暖,去年春节回家看到父母也是用的这种,一根气管好几米接到客厅烤火,这种取暖方式也不安全,管子一漏气,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所以最后换成了电烤火,卧室用电热毯,如果在城市里,燃气公司绝对不允许这样干的,每隔几月都会入户检查你家的燃气灶和热水气,如果燃气灶无熄火保护装置,热水器排气管未排出到室外,会对你下限期整改通知单,若在期限内未整改,直接给你停气,所以说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被窝吧 ,省电,比烧炭安全,只是注意点肾。

电褥子别忘了开哬

网友:
不完全燃烧看得我心惊胆战,楼主要注意安全

网友:
要注意通风。

网友:
一氧化碳中毒,很危险的。还是不要省这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自己这样做过。想要火旺一点可以抡起来甩着转圈。

有时不小心火星飞出来能帮你烫发  ...

说起抡起来甩着转圈,我有一次在房间里抡起来甩圈,结果那个铁皮桶的底穿了,然后桶里的灰和木碳飞到房间到处都是

网友:
小心火烛 小心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