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内含“宝石”的Micronta指针式万用表,表镜缺失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1-01-11):
几块钱收了一个外国的老指针式万用表,原来的表镜应该是整体亚克力成型的,到手的时候就缺失表镜,肯定是配不到原装表镜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表的整体外型是这样的,带原装表笔,零件都全,就是表镜没有了:

表盘特写,灵敏度是20000欧/伏,还不错,特别是交流灵敏度10000欧/伏,比大部分指针表都高。表的牌子是Micronta,据说是美国的,型号是22-202A,注意下面还有一行很特别的字“2 JEWELS”,这是机械手表里常用的标记,中文意思是“2钻”,表明这个表的表头中使用了两个人造红宝石轴承,在手表里叫“钻”,作用是硬度高极其耐磨,所以寿命比用普通的金属轴孔长得多,普通低端指针表里没有这种配置也没有这种标志:

表的下端是表笔插口和功能转盘,还有机械万用表必备的电阻档调零旋钮,用拉丝铝板装饰,不是塑料喷漆或者电镀的。这个表支持最高1200V电压测量:

表的侧面是这样的,表镜没有了表盘部分很明显下去一个台阶:

后盖:

后盖右下角有“KOREA”字样,可能这个表是韩国组装的:

后盖只用两颗螺丝固定,很容易拆卸:

后盖里面有“MOLDED IN JAPAN”的字,难道是说这个看起来相当粗糙的后盖模具是日本造的?

打开后盖,里面的结构很简单。值得注意的是后盖的螺丝是拧在埋入塑料中的铜柱螺孔中,而不是直接用自攻螺丝拧在塑料上,这种结构成本高一些但是更结实更耐用:

表的上部是表头,一般都是50uA左右的。电池仓有一点漏液腐蚀。因为只使用一节5号电池,所以这个表没有x10k电阻档:

下半部是主要的部分,电路板和转换开关,看起来是手工焊接,估计是出自韩国妹子之手,不知道那个年代她们整容吗:

这里有个个头挺大的电容,下面的表笔插座看起来是很实在的铜质镀镍的,这么多年一点锈迹都没有,电阻档调零电位器看起来则是低成本的碳膜电位器,用料一般:

侧面看转换开关和电路板,这里有3个可调电阻,也都是普通档次的元件:

这个表用的电阻全部都是这种体积比较大的直立安装的金属膜电阻,比国内的大红袍个头要小,精度可能差不多,肯定比普通家电里用的直插碳膜电阻要好:

最后试了一下精度,各个档的精度都还挺不错。这个表整体的用料和做工都挺好的,是中规中矩的正规大厂产品,有保留价值,唯一的缺憾就是表镜没有了,使用中很容易损伤表头,要是有个办法DIY个美观实用的表镜就好了,欢迎大家提供思路和方案。这个表镜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是四周有突起扣在机身上的,形状比较复杂。

网友:
那里可能是很薄的玻璃镜子,估计不好找。下面是我的想法:
表盘后面的外壳 平整的话,可以考虑用不干胶铝箔纸贴上,然后抛光一下,整出光洁度后刷油或者其它方法密封表面,隔绝空气 防止氧化反光度降低。
又或者一片 银白色的光盘(够大的话) 剪成合适的形状 放后面。。


还以为是要做表盘后面的那个圆弧 里的反光镜呢。
原来是表盖。那就只能去找厚度适当的玻璃,然后自己切割,打磨成适当的形状,玻璃胶 无影胶 啥的,粘出来了。
{
曾经拆过 报废的扫描仪,那个玻璃2mm厚,是钢化的。有工具的话,做这个刚刚好。

网友:
做工好,看到铜质螺丝

网友:
用亚克力粘一个表壳吧,薄玻璃不好粘,强度也不够。

网友:
网上购买亚克力玻璃和亚克力胶,自己做一个

网友A:
捡到宝了捡到宝了
我看是买个尺寸一样的不论什么表,拆了镜面给他。

网友:
3d打印个框架,再镶嵌玻璃。

网友:
这表少见,后来还有生产数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到宝了捡到宝了
我看是买个尺寸一样的不论什么表,拆了镜面给他。

这恐怕很难。

网友:
3D打印个透明ABS的,自己手动抛光

网友:
亚力克+氯仿 ,整体包, 去掉上面板的拨盘这里的一半

网友:
3mm玻璃自己做一个

网友:
有钻石?赚大了,就算表用废还可以打个钻戒

网友:
这玩意有点年头了,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图,拿去不谢。

网友:
30年前的东西,

网友:
随便找块有机玻璃(类似磁带盒、CD盒)刀片划几块粘起来就行了,边边角角稍微用沙纸打磨圆润OK。
估计前主人是嫌弃那罩子给撬掉了,旧了很难看,看着心烦。

网友:
mf30型电表做工、精度也比这好,出品年代比这早。

网友:
有机玻璃粘接一般用氯仿类溶剂(某宝常见亚克力胶就是这类,☠️剧毒化学品,最好别用)、亚克力UV胶(溶解并且紫外线固化)。
动手能力差条件不足的可以找附近的装璜加工店代为加工,这得看你的沟通能力了。

网友:
其实吧这表也就几十块钱的东西,不用太在意了,随便搞个罩子挡挡灰不卡针就OK。

网友:
大街上广告门市有亚克力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