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东芝2v23b开卡问题

楼主(2021-01-11):
大佬们,,,求助啊,,,2258H 的主控加上东芝的TH58TFT2V23BA8J的颗粒死活开不了卡

楼主:
进过各种摸爬滚打,,终于开好了卡!!!!!!!!跑圈不再出现跑到一半就无法写入的情况了!!!!!!!!!!

楼主:
在这感谢@fanallen 大佬的帮助!!!!!!!!!!!!!!!

楼主:
用的是方老板群里面的专用工具开的卡,,,之前一直抱各种错误,,,我已经解决了,,单现在的问题是,,它一直卡 check isp running 已经挂在远程机器跑了一晚上还是没动静

楼主:
ce'啥的都是全的。。土狗电阻我拆了又补了,,,,,现在没有头绪了

楼主:
软件设置如图,,,工具名称如图!!!!!!!!!1

楼主:
现在我已经毫无头绪了,,,,,,已经善用搜索工具了

楼主:
换了个开卡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A:
check size fail已经成功了,重新上电格式化就能用了,想要不报这个错,容量那里选1T/12G,不要de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size fail已经成功了,重新上电格式化就能用了,想要不报这个错,容量那里选1T/12G,不要default ...

谢谢大佬支援,,,,给您加m

楼主:
现在是成功的图,,出现这个错误不要慌张,,,,重新插拔之后进DiskGenus格式化分区就好了,,,感谢两位大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成功的图,,出现这个错误不要慌张,,,,重新插拔之后进DiskGenus格式化分区就好了,,,感谢两位 ...

这个图我贴错了!!!!!!!!!!!!!!!

楼主:
不要打上DRAM ECC,,要不然会一直卡check isp running的!!!!!!!!!!!!!!!!

楼主:
这是1G的跑分图,,,已经刷了最新的桥接固件

楼主:
跑圈不过啊,,,,跑一半出现无法写入了!!!!!!!!!!!!!!!!!!!!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圈不过啊,,,,跑一半出现无法写入了!!!!!!!!!!!!!!!!!!!!1
...

几个思路:
1、太热掉盘-------加外壳加湿纸巾包住跑
上一步无效的话
2、换Q1122A版本,设置关闭HIPM、DIPM
还是不行的话
3、AUTO出来的参数挨个试一下,或者在FLASHDB里面把DDR频率调低,第9位改成10,对应DDR200
还是不行的话
4、重植FLASH、主控、DDR
还是不行的话
5、用XT开,跑一跑
还是不行的话
6、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思路:
1、太热掉盘-------加外壳加湿纸巾包住跑
上一步无效的话

感谢回复,,,,,首先我已经找到了原因,,,是缓存颗粒的设置问题,,这里要感谢fanallen大佬的帮助,,其次不是过热引起的掉盘,焊接全都是高温锡,,也焊接完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思路:
1、太热掉盘-------加外壳加湿纸巾包住跑
上一步无效的话

板子上贴的双晶1G的缓存,设置里需要设置512M勾选dual dram的,楼主选成1G+dual d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