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拆优益YC105电热茶壶底座,修复出水龙头松脱

楼主(2021-01-11):
别人给的一套带底座进水的电热茶壶,说有问题,看看咋回事,顺便修修
全套的样子

底座,玻璃面板

触控按键

底面,仿碳纤纹

型号:优益YC105,1350W

暂时发现出水龙头松夸夸的

壶体,标注304,也不知道真假

里面也打了

4环耦合器,带感温头了
标签和底座的一毛一样,真是省

先烧水试试

能控制、能烧水
进水功能、加热功能是好的

那就拆了看看
先拧下出水龙头

底座洞多
有3颗是固定出水座的

合格证下找到隐藏的螺丝

和另外两颗固定耦合器

拆掉所有螺丝,面板也拆不下来
难道是胶粘的?!
撬了几遍,纹丝不动,算了,将就看看

耦合器下面能看到泵电机,估计是12V的550

从出水座孔能看到泵体

还有电路板

底座拆不下去了,楼下开始修吧

楼主:
去掉管子的出水龙头

上边银白高光的是卡扣固定

中间就是硅胶管直通的

活动部分就靠这颗螺丝连接和调整松紧
松垮垮就是它松了

拆掉螺丝,活动龙头和立柱分离

活动龙头上的弹簧顶珠和立柱定位凹坑未见有润滑脂

这担边的结构(弹簧顶珠始终让螺丝一侧受力),即便拧紧一点螺丝,由于转动摩擦还会松开的

找了个垫片,用来降低螺丝摩擦

尺寸和活动龙头中心孔完美配合

瞬干胶粘接

为进一步防止螺丝松,没螺纹胶,就还是用瞬干胶吧

上螺丝,调好压力(阻尼)

胶固化就可以了

装好,转动几下,感觉没问题了

搞定,收工

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出水龙头结构设计考虑不周,也许还有螺丝没抹润滑脂的缘故

不知道高价货里面是怎样设计的,是不是也有这类问题?

另外:底座偶没拆开,麻烦有经验的坛友再给提点一下

网友A:
元老的帖子,第一次感觉离得这么近。

网友B:
我跟元首也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老的帖子,第一次感觉离得这么近。

来来来,排排坐吃果果

网友C:
感觉老大就在身边感觉真不错

网友D:
注意观察面板的四个角,从没有卡着角的地方往外翘,就可以把玻璃面板打开了。

网友E:
修好就可以烧水泡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元首也很近。。。。。。

来得巧,刚修好,正好请温总喝茶

网友F:
底座4个带橡胶的支撑拆没拆开看看?

网友:
原来是螺丝松了,这种加水倒是方便

网友:
没用异形螺丝好评

网友:
现在流行这个

网友:
元首妙手施援手。拆装误触其龙首,龙首松了不顺手,急的元首求援手

网友:
欲窥内部事,胶垫取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老大就在身边感觉真不错

哈哈哈,偶也想呢

网友:
定位钢球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观察面板的四个角,从没有卡着角的地方往外翘,就可以把玻璃面板打开了。 ...

偶怕把塑料撬坏,就没使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就可以烧水泡茶了

是的,但平时很少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座4个带橡胶的支撑拆没拆开看看?

抠过了,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