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WI-1000X充电时用错了转换头烧掉了,请问能修吗?

楼主(2021-01-11):
各位大神 :我有索尼WI-1000X 耳朵,充电时用错了转换头烧掉了,请问能修吗?

网友:
估计要先拆开,看看损坏的程度,才能确定!
不过,一般情况都可以修,就看值不值得!(比如更换大量原件等)

网友:
首先第一步就是拆,不拆估计是修不好的

网友(2021-02-20):
220V直通,前端有保护还好,没保护电路直接GG,修过一个1000XM4里面全炸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