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首拆-给便携mini电动蒜蓉/蒜泥机换LG动力18650电芯+维修电驴充电器

楼主(2021-01-11):
十几块钱新买了个电动蒜泥机,结果动力不是很足,续航也不行,拆开看看能不能升级一下。
100ml的量,满电打两次就闪红灯低电,还容易堵转,忍不了。

安全还行,必须合上盖子,杯子的磁铁感应内机才能启动

抠掉密封硅胶条看到四颗螺丝拧开就行,
插件好评,电机个头不错,电池是18650,杯子上方的磁铁感应器是霍尔,比干簧管强点。

比划了一下,电池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错开电机

卸掉主板,翻出来一个LG动力电芯,20A放电,
戴森吸尘器V6电池包拆机得到,内阻13毫欧,剩余容量1900mah左右,还可以

主板放大,一颗单片机控制MOS和按钮,一颗5脚充电芯片,
二极管反峰吸收,整体做得还行,值这个价。

下面就是焊接电池了,原先是辣鸡泓力普通电芯,竟然是焊接的,
LG是原厂纯镍带点焊,拆机的时候没有撕掉,很明智,方便焊接

把电线焊接好,放回机器,结果盖不上盖子

后来摸索了半天,总算找到一个奇葩的体位塞进去了,佩服这个设计师

换了电池,不用说,动力强劲,续航持久,妥妥的

捡到一个脏兮兮的充电器,48V12AH,洗干净拆开检查一下,
必须是坏的,不然别人不会丢掉

铜箔保险丝炸了,补上

好多元件引脚生锈了

清理之后发现有只S8050三极管都快要锈断了,全部换新,充电器正常工作了

小结:蒜蓉机比较小巧,有磁铁+霍尔安全机构,内部防水不错,都是插件连接,电路板也中规中矩,而且是18650锂电,好评。
差评就是辣鸡泓力电芯,而且是焊接而不是点焊,导致续航和动力都不足。
充电做工还凑合,3842+358+定时芯片标配,环境太潮了,元件生锈,还好不是很严重,顺利修复。

网友A:
估计这玩意和充电的桌面吸尘器一样好玩

网友B:
恭喜成功修复,不吃灰就好

网友C:
是不是还能打水果?带蒜味的果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能打水果?带蒜味的果酱

元首太聪明了,就是为了不让水果串味,特地买了个打调味料的家伙哈哈,家里有破壁机、料理机、果汁机、豆浆机了,专机专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玩意和充电的桌面吸尘器一样好玩

本来也没作很大的指望哈哈,换了电池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成功修复,不吃灰就好

谢谢捧场,充电器修好送人不错

网友D:
这种搞几个软包的聚合物电池并连,塞角落里,软包的电池可以弯曲的

网友E:
以前有种手摇的,但问题都是洗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搞几个软包的聚合物电池并连,塞角落里,软包的电池可以弯曲的

有道理,可惜手里没有,只有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种手摇的,但问题都是洗起来麻烦

哈哈,手摇,有些累,不干

网友:
电板烧了怎么配

网友(2021-04-12):
您好,楼主  磁铁是什么样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