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败了个创名交流无刷角磨机并拆解

楼主(2021-01-11):
角磨控!就喜欢火花四溅,见什么切什么的感觉。无意间发现一种市面上比较少见的角磨机,无刷的但是插电的,避免了锂电十分钟的尴尬。。。
交流无刷宝上不多,国内厂家好像就博大、雷伦、创名、和鑫立,于是挑了个便宜好看的。

接下来是图片

纸盒包装也没塑箱可选

全家福

比某成的100型长一点点

交流无刷驱动,贵就贵在这个上了,寿命也看它了

转子

拆完收工

网友A:
没有功率 转速 等参数,万转应该没问题,
这么细的转子,强磁也大不了,看样功率不大 能有300w吗?

网友B:
看起来应该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功率 转速 等参数,万转应该没问题,
这么细的转子,强磁也大不了,看样功率不大 能有300w吗? ...

我就说忘了点什么。。。

标1300W
转速6档 2800~10000转可调

网友C:
这款我也想买,应该是外观能接受的最便宜的交流无刷角磨机了,但是我想要的125mm调速款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应该不便宜吧??

就角磨机来说,不便宜。。。
3百大几了

网友:
大有也出了个,好像五百多吧,咸鱼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我也想买,应该是外观能接受的最便宜的交流无刷角磨机了,但是我想要的125mm调速款没货。。。 ...

125的貌似还要长一些

网友:
300大几啊我摸了摸左手的雷力迅右手的大焊

网友:
一直想买个得伟的220v的无刷角磨

网友D:
山寨的高壹交流无刷这款,不过价格真香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高壹交流无刷这款,不过价格真香就是了。

还真是一样一样的,我怀疑就是创名代工的。

赚了 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高壹交流无刷这款,不过价格真香就是了。

价格如何啊   代工的价格比自家产品还低的话就不错

网友E:
红圈这里有轴承轴套吗?
手头有个博世6速的,可惜这里是铜套,用的时间稍长头部齿轮箱发热烫手,唯一的遗憾...

网友:
大有也出交流无刷角磨机了,要小一千

网友F:
额,我还是老实插电款吧,感觉大佬们的工具价格都高的离谱

网友:
多少钱?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圈这里有轴承轴套吗?
手头有个博世6速的,可惜这里是铜套,用的时间稍长头部齿轮箱发热烫手,唯一的遗憾 ...

是滚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我还是老实插电款吧,感觉大佬们的工具价格都高的离谱

这个就是插电款

网友:
和东城用起来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