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从多个Word文件中提取指定的值到Excel中,数据整理工具

楼主(2021-01-11):
从多个Word文件中提取指定的值到Excel中,也可以理解为把多个Word文件的值放在一个表格中,便于统计或查阅。
用法提要:
1.必须所有Word文档的格式完全一致。
2.要提取的值必须在Word的表格中。
3.必须先打开模板文件,且在模板中标示出要提取值的单元格,否则无法提取成功,不需要提取的单元格留空即可。

工具下载:
http://excelbbx.net/Word.htm

Word精灵6.3包含100个工具,用于强化WORD的功能。
   它支持32位和64位的Word,支持Word 2010、2013、2016和2019,支持WPS 2016和2019,不支持WORD 2003和2007。
   Word精灵包含100个功能,可以批量合并文档、批量拆分文档、批量导出Word数据到Excel、批量转数据值转换成大写金额、批量插入图片、批量另存图片、批量统一图片尺寸、批量调整Word表格的格式、批量打印文件、批量生成PDF等等。

楼主:
从单个Word文件中批量取值到Excel表格中,一个Word文档中有多个表格,要求将每个表格中指定位置的值提取出来放到Excel中去,每个表中取出的值放在Excel的一行中,Word中有多少个表,生成的Excel表就有多少行。
用法提要:
1.所有表格的格式必须完全一致。
2.必须做一个模板文档,其表格格式与要提取的Word文档中的表格完全一致。
3.必须在模板表格中标示要提取的目标单元格。

网友:
这个软件,用来做汇总表倒是挺方便的。

楼主:
从多个Word文档中按位置取值,导出到Excel。只要目标数据有规律,指定其位置,程序会就会批量取出目标,导出到Excel表中。

单击查看视频教材

楼主:
对整数部分大于3位的数值批量添加千分位分隔符,可以批量添加;可以忽略身份证、工号、产品编号、年份等,只处理重量、金额之类,有针对性地操作。

https://pan.baidu.com/s/134ItZvd9V-SqhzeeR7zzTw#list/path=%2F
提取码: 4af9

楼主(2021-04-07):
标示WORD表格中的最大值  最小值

楼主(2021-05-31):
按页拆分文档

楼主:
中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