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明智SPX-936智能充电器3、4通道故障,求维修方法!

楼主(2021-01-11):
  如图,几年前的双12,七十多块钱撸了这个明智936D,一直用着挺好,某天突然发现,3、4通道不能正常使用了。怀疑是被我爹搞坏的,不管干电池还是充电电池都往里放,我不止一次从里面扣出滚烫的南孚、小米电池……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烧坏了原件呢?  具体故障如下:开机自检,3、4通道有错误提示。自检后,3通道是有电池的状态而且内阻值1000多,4通道状态正常。

上电池后。
3、4通道内阻都是1000-2000;

电压显示基本正常,4通道好像有点高;

充电电流极小,几乎充不进电;

拆机看了看,没有明显的损坏痕迹。

因为有些设备是用三节电池的,所以目前这种状态很不方便。想买新的吧,又觉得浪费。求助论坛大神,有没有解决办法?!换件这种活还是能干的了的,但是原理不懂,不知道怎么检测。谢谢了!

网友A:
尝试对调IC10 IC7试下 这个IC像MOS 长时间过温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先把IC7~IC10的MOS管换过去试试,1R5电阻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对调IC10 IC7试下 这个IC像MOS 长时间过温容易出现问题

好办法!!!!高

网友:
有能用的通道,说明共用部分没问题,独立的通道部分也没几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对调IC10 IC7试下 这个IC像MOS 长时间过温容易出现问题

嗯嗯,我看了之前一个帖子,也怀疑是9926a这个ic的问题。对调测试我想过,但是不敢贸然下手,怕搞坏了另外两个通道也不行了。所以直接买了几个9926a,等到货再试试。另外贴片电阻没事,测试数值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IC7~IC10的MOS管换过去试试,1R5电阻有没有开路的

我看了之前一个帖子,也怀疑是9926a这个ic的问题。对调测试我想过,但是不敢贸然下手,怕搞坏了另外两个通道也不行了。所以直接买了几个9926a,等到货再试试。另外贴片电阻没事,测试数值都是一样的~

楼主:
来交作业了!哈哈!
替换了两颗IC,果然药到病除!感谢群里大神们的指导,又一次体验到了修好东西的快乐!

网友C:
ic7、8、9、10看着是8脚,其实就是3脚(单管)或6脚(双管),根据型号看一下手册再各通道对比一测电压基本就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7、8、9、10看着是8脚,其实就是3脚(单管)或6脚(双管),根据型号看一下手册再各通道对比一测电压基本 ...

谢谢啊!但是太专业了,办不了啊。直接替换完事了。换了9926a,已经好了~

网友(2021-10-02):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好吧,宣传出去,有问题的人就能搞了

网友(2022-01-03):
9926a

虽是8脚,看着像IC,最初还真以为是IC

原来却是双Mos管。

网友:
你这个缩水了,少了不少零件

网友:
8脚看起来很高端,很复杂啊

网友(2023-01-12):
楼主有PC端吗?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删了,去官网下载不到了

网友(2023-02-14):
我就是这个,白色的,用的少,还没坏过。
倍量的电池太差,比爱老婆的差太多。
倍量的我京东买了一批,但是容量居然不一致
而且久放后,容量偏差更大
多次反复充放电后才会改善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2023-04-27):
申请将家元“清零”

网友:
  长知识了。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