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的无线信号强度选澳大利亚地区信号会有所增强吗

楼主(2021-01-11):
博通的无线信号强度选澳大利亚地区信号会有所增强吗

如图所示,,厂家默认是#a,,,下面有AUSTRALIA  ,,CHINA等

#a, #h, #r, #u, ob, oc是表示什么

网友:
以前思科E3000的可以,选澳大利亚或者美国,记得无线功率可以到200mw

网友:
会,区域不同,发射功率不同~

网友:
我用openwrt发现里面选TW会有13信道同时也能超过100mW的限制
选CN就最高100mW

网友A:
只用厂家自己知道代码咋写的,没有专用测量仪器做不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厂家自己知道代码咋写的,没有专用测量仪器做不得数

固件自动升级有无线增强选项,,我升级了另一个系统就没无线增强选项了

要在有无线增强选项的选取增强,,再进入这个界面就可以看出来

无法知道厂家的无线增强选项是更改那项数据了

在华硕的博通无线增强应是选地区为澳大利亚

网友:
openwrt先去看你路由器启动支持了哪些功率,iw list 再才设置里去找对应的,像是我这个路由器,国家选日本的话出来的选项最高才20dbm 100mw澳大利亚也只有23,选抬弯才出现最高30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