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可以打墙壁的16.8V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1-01-11):
求推荐一个可以打墙壁的16.8V无刷锂电钻~平常要在墙壁上装个支架,置物架之类的。然后装一下木头的架子,箱子之类的。最好是你本人亲手用过的,知道他好用不好用。

网友:
建议几十块弄个插电的,然后再二十块弄个12V充电的...

网友:
威克士372.1双十一半价,扭力够大,家用完全没问题 。

网友A:
砖墙还是混凝土

网友:
冲击钻。
混凝土就需要电锤。
我家用买的牧田182带集尘装置。
他们说国产什么友,也有轻型电锤,有带集尘装置
价格会实惠很多

网友B:
建议买俩,一个220电锤或者便宜的冲击钻一个12的便宜电起子。

网友C:
用松下的冲击钻打8个的很轻松,都没冲击就进去了,可能是我们这小地方水泥硬度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松下的冲击钻打8个的很轻松,都没冲击就进去了,可能是我们这小地方水泥硬度不高, ...

只有冲击批才有阻力小不冲击的情况,冲击钻都是一直冲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冲击批才有阻力小不冲击的情况,冲击钻都是一直冲击的

是冲击批说错了,没松下的冲击钻,有用过牧田的冲击钻没一直冲击呀!电锤才一直冲击吧!

网友:
大有5401能满足需求了,再弄个5268螺丝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俩,一个220电锤或者便宜的冲击钻一个12的便宜电起子。

这个好!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砖墙还是混凝土

老房子是砖墙,新房子是混凝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都解决了~

纯属个人建议,因为你买个好点的锂电不便宜,最主要的是锂电需要维护电芯,长时间扔着电池饿死了,而且术业有专攻。莫不如拆分下,弄两个便宜的,虽然都不是什么好货但各司其职,坏了也不心疼。但如果你是需要靠这种工具吃饭的,那建议你别听我的,还是弄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