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这种风力发电机组转一圈能发多少电?

楼主(2021-01-11):
附近装了风机,好奇这种风力发电机转一圈能发几度电?

无奈看不懂,也没搜到啥有用信息,请教一下坛友们,谢谢

不知道这些参数够不够

风机型号:DEW-G2000-A-127
额定功率:2000 KW
风轮直径:127m
轮毂高度:120m

切入风速:3m/s
切出风速:20m/s

额定风速:9m/s (空气密度1.225kg/m3)
风轮额定转速:13.3rpm

网友:
楼主操心太多了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参数么,自己算啊,额定功率,转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参数么,自己算啊,额定功率,转速都有

算好了。

网友:
额定风速下达到风轮额定转速,输出额定功率,2000KW,一个小时就2000度,小学应用题啦,
每分钟13.3rpm
2000/(60*13.3)
=2000/798
=2.506KWH

网友:
我觉得这参数水分很大很大!!!

网友:
6,我问他们职工,说是6度,

网友:
发多少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能上网多少

网友B:
不转一天  0  度 ,,,,,转最快一天40度左右

网友:
问过风电场的,发电机也有型号的,一般一度左右,大的两度

网友:
一般地转一圈2、3度电,看大小,相差不少

网友C:
很好奇为啥不把叶片做大一点,那样不是更接触的多吗,这样细细的三根是什么考虑,我理解的接触风越多转的越快吧

网友:
我们这边新装的都是3MW的功率的。

网友D:
这些数字还不能算出每转一圈发多少电。风电的风叶只要它在转,它这个转速都是恒定的,无论风力多少大速度都基本不变,发电量的多少是靠里面的变流器控制的。

网友(2021-02-10):
各位大家好 正确的答案是转一圈发电是1.4度 ,手机关注电力APP上有现成的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数字还不能算出每转一圈发多少电。风电的风叶只要它在转,它这个转速都是恒定的,无论风力多少大速度都 ...

很好奇,风大和风小,转速是靠说明固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转一天  0  度 ,,,,,转最快一天40度左右

一天40度?并网往多算5毛,一天20块钱,一年才7000块钱?

网友:
简单算2.5度一转。

一天发电480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为啥不把叶片做大一点,那样不是更接触的多吗,这样细细的三根是什么考虑,我理解的接触风越多转的越 ...

大了风效就低了,发电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风大和风小,转速是靠说明固定的呢?

调桨角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