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纯硬件串口收发延时指示电路 高波特率通信错误

楼主(2021-01-11):
最近做了个usb串口板,芯片用的是CH340G,上面带有串口收发指示灯,为了保证在高波特率下让指示灯有足够的亮度,采用了下面的电路。高波特率下的确可以保证足够的亮度,但是测试同时发现较高波特率就会出现通信错误,严重影响使用,初步分析应该是电容通过二极管电阻影响到了收发引脚的电平。

随后将电路改进,如下图

这次将二极管反向,防止电流流向收发引脚,mos管提供电容放电通道,测试后发现有改善,但是高波特率依旧影响通信,应该是寄生电容的影响。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加一个单稳态触发器,还没试。。。
不知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用两级MOS管,第一级MOS管RXD直驱,第二级做RC延迟

网友:
就为了个led灯。。。。。上光耦隔离啊

网友A:
加大显示电路的输入电阻,一直加一直加,加到一点影响都没有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把你的R3加大到一点影响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显示电路的输入电阻,一直加一直加,加到一点影响都没有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把你的R3加大到 ...

加大输入电阻是有效果的,但是会导致电容放电时间变长,如果通信数据小,led不会亮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输入电阻是有效果的,但是会导致电容放电时间变长,如果通信数据小,led不会亮起 ...

据说三极管可以放大电阻的电流,看图依据实际用PNP或者NPN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