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是有感还是无感?

楼主(2021-01-11):
5401是有感无刷,还是无感无刷?

网友:
电锤还用管这个,除了开始定位,后面都是开关按到底的,有感无感没区别

网友:
印象里好像5401是有感,5402是无感

楼主:
我感觉5401也是有感的,但不确定,请拆过机的请教

网友:
5401是有感的,干久了吸入灰尘,导致霍尔坏的几率很高

5402是无感的

网友:
电锤指定要无感的啊 有感白白增加故障率

网友A:
5401是有感的。什么有感增加故障率,都是扯,无感降低成本倒是真的。

网友B:
这是得伟电锤60伏的,应该算重载吧!也是霍尔的。还是霍尔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1是有感的。什么有感增加故障率,都是扯,无感降低成本倒是真的。

霍尔传感器在高灰高污染环境确实易坏,电动车的霍尔就非常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得伟电锤60伏的,应该算重载吧!也是霍尔的。还是霍尔的好。

高级货,设计的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货,设计的会好些。

还是成本的事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传感器在高灰高污染环境确实易坏,电动车的霍尔就非常爱坏。

非常爱坏倒是谈不上,因为电动车电机的整体故障率就不高,只是有一些故障电机是因为霍尔损坏导致的。我换过N辆电动车,就遇到过一次电机进水导致故障,其他的时候电机从来没出现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