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一个朋友给的XED开关电源12V5A

楼主(2021-01-11):
『X折腾』拆一个朋友给的XED开关电源12V5A
这个电源看起来好美啊,打算拿去放在弱电箱里作为主电源使用,到时候光猫、路由、交换机、又或者软路由、nas全用这个作为主电源。

看铭牌,好高大上啊。

背板也有品牌钢印

拆开盖子,好简单的电路

EMI?

主电容和整流桥?

三个管子

背板,用料挺节约貌似

只有一个芯片

底板有绝缘片

输出三个电容

有个可调电阻微调电压

看来还是可靠的,到时候再说咯。

网友:
电路一般,做工正规,可以有
其实这种电源最怕老鼠撒尿进去,有选择找个台达塑料壳用也是不错的
不过,不花钱就是加分项了

网友A:
把12V5A改成5V12A的,给手机充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12V5A改成5V12A的,给手机充电用。。。。。

那太牛叉了,OPPO的叫闪充,你这个得叫瞬充!

网友:
              中规中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12V5A改成5V12A的,给手机充电用。。。。。

没用,手机最多5v2a

网友:
做工规距,改有的都有了。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小耳朵的电源,我做监控用过,没见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手机最多5v2a

可以6台手机同时充。

网友:
看起来好美

中规中矩吧,布局不够紧凑,散热片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太牛叉了,OPPO的叫闪充,你这个得叫瞬充!

5V40A的都没有用,因为要手机自己本身支持。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个12伏6.5安的电源,做工和你这个差很多,体积比这个大一圈,品牌也没有。开关管是75N75,输出端的整流管只有一个,主芯片是3842。

炮姐(御坂美琴)

网友D:
这个LOGO厂家叫小耳朵,监控上用得很多,还有塑料壳的,我手上有几个12V1A的也有2A的。做工可以。

网友E:
散热片映像深刻。

网友F:
确实不错,铁壳的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OGO厂家叫小耳朵,监控上用得很多,还有塑料壳的,我手上有几个12V1A的也有2A的。做工可以。 ...

原来这就是小耳朵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品牌呢,叫这个名字,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片映像深刻。

为何印象深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不错,铁壳的便宜吗?

不晓得哈哈哈哈可能是散热比较好吧。

网友:
这个当主电源使用5A电流不够用,应该用个1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