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款网购的衡耀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1-01-11):
双12在某宝上网购了一只最新款充电式电动剃须刀,用了几天不转了,充电也充不进电。拆开修理并晒图如下:

剃须刀小巧玲珑,很适合出差旅行使用。

结构简单,抽掉外壳可见一个电机,一个锂电。

内部安装了一颗充电式锂电池。

有一块小电路板,中间是开关按钮,旁边是5V充电插口。

刀片在帽子里。

可旋开刀头进行清理,据说可以直接用水冲洗。

旋开底部两颗螺丝即可拆开。

原来是电池正极的线头脱焊了

将电池正极上锡,焊上后电机即可启动了。

原路安装,插电已可正常充电了,红灯亮表示正在充电,绿灯亮表示充满电了。
修复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同样是单刀头的剃须刀,说实话不如买一个经典的 松下 ES53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单刀头的剃须刀,说实话不如买一个经典的 松下 ES534 。

这个有价格优势哦

网友B:
外形好像手电。。。。。9.9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好像手电。。。。。9.9包邮吗

外形小巧玲珑,7元包邮。

网友:
买过一个9.9干电池版的,凑活用,比飞利浦差的还是有点远。

网友(2021-03-03):
目测此剃须刀可更换飞利浦HQ64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