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搞一个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21-01-11):
理念是追求低成本,稳定性,长期吃灰,所以选择了微波炉变压器的。还没有完工。就差给变压器绕线了

网友A:
这个盒子很不错,但是好像装不下微波炉变压器吧?

网友:
我刚好相反。

网友B:
明人不说暗话,看上你的军工级万用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人不说暗话,看上你的军工级万用表了

传说中的MF500?

网友D:
建议换个控制板,这种模拟的控制板,重复精度很低,尤其是电位器接触不好的时候,你会崩溃的!每次都要试焊,确定位置。
上个带数码显示的吧,省下的镍带,电池,时间,都够了!
我的焊机,0.1的镀镍片,1个脉冲的时间,70%的电流,
                0.15的镀镍片,1个脉冲的时间,99%的电流,
                0.2的镀镍片,2个脉冲的时间,99%的电流,
时间区别很小,模拟电位器手感很差。每次点焊,都要试焊好多次,当然,你要是只焊一种规格的镍片,实验一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很不错,但是好像装不下微波炉变压器吧?

刚好能装下,甚至有点大。。可能照片显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说中的MF500?

对,小学时候买的。好多年了就是太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控制板,这种模拟的控制板,重复精度很低,尤其是电位器接触不好的时候,你会崩溃的!每次都要试焊 ...

我本来也是想要数字的,但是想要最低成本,而且实际点焊机会很少。估计也就一种型号。调好了就不动了。所以整这个,而且这个变压器是700铝的,既然变压器已经是最低配了。就想给他配个最低配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人不说暗话,看上你的军工级万用表了

我羡慕数字的。。。这个真的太笨了,铝箱子就老大个了,指针度数全靠估

楼主:
总成本目前是50左右,等过年回老家。老爸有一些焊把线。就可以完工了,但是我看大多数用的焊笔线都是那种透明的,不知道焊把线做悍笔的线可行否。缺陷在哪。有做过的大佬欢迎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成本目前是50左右,等过年回老家。老爸有一些焊把线。就可以完工了,但是我看大多数用的焊笔线都是那种透 ...

透明的线比较软  只要线径够 啥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透明的线比较软  只要线径够 啥线都可以

哦哦好的,效果没差就行

网友F:
用焊把线可以去掉盒子上的接头,减小线电阻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焊把线可以去掉盒子上的接头,减小线电阻效果会更好。

强迫症,不喜欢盒子拖着两根线,其实也没追求焊多少纯镍,能做个12伏工具电池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人不说暗话,看上你的军工级万用表了

这种表有历史了

网友(2021-02-13):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是想要数字的,但是想要最低成本,而且实际点焊机会很少。估计也就一种型号。调好了就不动了。所 ...

点焊效果电源功率是主要的,既然是自己组点焊机就该选格兰仕900E变压器、50平方绕组线、双脉冲控制板为好。

网友(2023-01-29):
800e的也可以

网友:
和你的理念不一样,我是不追求成本,但尽量利用手头现有资源,做到实用和稳定。只花钱买了几根黄蜡管、几个线鼻子和一米软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