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孩上网课用IPAD买什么型号的合适?

楼主(2021-01-11):
对屏幕大小没啥概念,7.9寸10.2寸还有12寸的哪种合适啊?而且价格也看不懂,7.9的比10.2寸的还贵

网友A:
去年买了台华为matepad10.4的,上网课。2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买了台华为matepad10.4的,上网课。2000多

谢谢!我们报的核桃编程,要求下载windows或者iOS客户端

网友B:
个人认为,除了IPAD,其它只能叫大号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除了IPAD,其它只能叫大号手机

我用过一个IPAD,真没觉得比去年买的华为M6好用

网友:
10寸的,屏幕合适些

网友:
建议你买苹果,具体根据自己要求购买,最少以后想卖,还能出来个好价格

网友:
单纯上网课ipad air3就够了,如果还想玩玩游戏作图之类的,ipad pro自然更好

网友:
我还在用iPad Air2,上网课很流畅的,你可以买个iPad8就够用了,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下面是ipad参数对比图。点我查看大图

网友C:
笔记本不行么,几百块买台二手比平板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不行么,几百块买台二手比平板强多了...

小孩子用触屏方便些噻

楼主:
IPAD AIR4 256G版本京东卖5899,天猫有优惠能到5594,可靠吗?看评论说是正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IPAD AIR4 256G版本京东卖5899,天猫有优惠能到5594,可靠吗?看评论说是正品

水果我有渠道,JD也有渠道,看中了可以找我,能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果我有渠道,JD也有渠道,看中了可以找我,能便宜点

谢谢,如果需要会麻烦您

网友:
ipad啊,家长控制做的很好

网友:
一两千块钱,真心不如配台电脑。电脑用个十年八年,硬盘还可以用作他用。平板用个两三年,反应变慢甚至卡死,电池报销,只能换不锈钢脸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不行么,几百块买台二手比平板强多了...

好多网课或者应用没有pc端

网友:
上网课ipad air或ipad5就可以了,万一坏了修起来便宜

网友:
孩子小就随便买个能用的就行,二手也行。要是都上初高中了,就ipadpro配上applepencil,记笔记简直无敌。

网友(2021-02-12):
早在几年前微软调整了Office的免费政策,统一表述 为“面向10.1英寸或以下屏幕尺寸移动设备完全免费”。
7.9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