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通信电源,哪个好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1-01-11):
这三种通信电源,哪个好改可调电源?

网友:
中兴2400应该是套件更成熟的。
最后的伊顿的好像也有方案。
中间的表示没有见过。。。。。

网友:
这么大个,老产品?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不适合改大范围可调的,在开关变压器不换的情况下,一股风改可调,可能是手电子垃圾的要出货。小白改电源坏的快,炸机再买出货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