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哪位大神会看万用表原理图?档位触点怎么连起来看

楼主(2021-01-11):
档位触点怎么连起来看,通档位横向连接吗

网友:
一对一对的,两个连起来吧

网友:
你的UT61E坏了?优利德售后免费修啊

网友:
去下个51922的说明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图中芯片那么大的逻辑表看不懂吗?

网友:
最下面那一排是档位,选择哪个档就把档位上面的那一行竖的里面的触点全部联通,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也可能不是全部联通而是按那个表来,但是那个表怎么看我看不懂

网友:
同一档位,两两相连

网友:
表格中的FC5和SLACDC两列开关在电路图中并未标注出来。

一般“0”表示断开,“1”表示接通。但是SLACDC全为断开就不好理解了,全断开等于不存在。

网友:
61E的电路,是我见过的最好理解的电路图,别的表我都看不懂转盘电路,61E是最直观的

网友A:
每个档位,横向,每一对连接 就OK了

网友:
观察与思考:
数字电路中,0代表低电平1代表高电平,除了0、1,也有用悬空(高阻)代表一种状态(z)的应用。
在这个万用表的实例中,只有0或1,SLACDC之所以这样接是因为逻辑关系(档位)设计符合量程的实际需求,FC5未画出可能是(NC)空脚。
查阅相关资料,得到一个同系列另一种型号芯片更全面的逻辑关系表,型号有差异,可以参考一下便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档位,横向,每一对连接 就OK了

恩,我觉得也差不多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