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R48通信电源拆机 想搞成可调电源

楼主(2021-01-11):
通信电源拆机,想搞成可调电源,搞不懂控制方式,大佬些来指点

网友:
EAT·N 这是什么牌子的电源?好像很少见

网友A:
这种电源半桥llc 效率非常高,但自身决定输出可调范围不是很大,范围太大电压失稳炸掉,不适合做可调电源官网有软件可以通过rs485 设置电压 上下范围非常小 10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半桥llc 效率非常高,但自身决定输出可调范围不是很大,范围太大电压失稳炸掉,不适合做可调电源官 ...

应该是英特吉NPR48整流模块,我这个是19A的,介绍在这:https://wenku.baidu.com/view/10bd913183c4bb4cf7ecd113.html,貌似以前运行时有个上位控制机,时间太久有点忘了。还有这里也有:https://www.qjy168.com/shop/467916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英特吉NPR48整流模块,我这个是19A的,介绍在这:https://wenku.baidu.com/view/10bd913183c4bb4cf7 ...

这些都是eaton贴牌  分别几个不同渠道商

网友B:
eaton美国伊顿吧?

网友C(2021-12-01):
引用 网友B:
eaton美国伊顿吧?

珠江 SMR3004A 53.5V 50A ,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电源,怎样入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珠江 SMR3004A 53.5V 50A ,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电源,怎样入手?谢谢!

好帖子,我的一款金威源的 电源和这个电源很像很像
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下 也变成可调。

网友(2024-10-15):
楼主改成功了吗?我也有同样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全桥llc-ZVS 效率非常高,但自身决定输出可调范围不是很大,范围太大电压失稳炸掉,不适合做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