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起子)纠结Hikoki日立或Makita牧田或?

楼主(2021-01-11):
现在有牧田轻型电锤182和电钻485。
考虑入一个冲击起子,家用,使用频率极低
牧田171带电池229欧
牧田DTD153ZB裸机99欧,因为自己已经有18v电池和充电器

Hikiko日立12V WH12 DA 2,5A电池169欧;4,0AH 279欧

或者Milwaukee米沃奇?
谢谢各位,新人第一帖。请多指教

网友A:
继续牧田,配块薄电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牧田,配块薄电足以

谢谢。171产地都是China啦

楼主:
日立摸一摸做工好糙,而且和米沃奇都是China产
牧田油压那款TDS141产地日本,379欧。
其它多数罗马尼亚产
但是171和几个开始国产

网友:
看需求,楼主说既然使用频率极低,仅仅作为工具来应付不时之需的话不用买太好的。12v产品足以应付家用,威克士132、博世小胖子、牧田、高壹的12v产品线有刷无刷都可以。有其他需求或者抚摸把玩有diy的,可以配18v无刷产品。

网友:
使用极率极低,找个一百多的就可以了,要有线的,电池的还要保养。。。。

网友:
我常用的冲击起子有两把 ,7.2V 和14.4V  ,,, 小的干不动,就用大的干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171产地都是China啦

有日本产的,我刚在日亚买了一个

网友:
工具最好是电池通用,当你出门的时候,一堆多国部队,光充电器都得一堆

网友C:
纠结有价格因素的话  牧田款裸机7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纠结有价格因素的话  牧田款裸机70块

牧田那个型号70能搞定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日本产的,我刚在日亚买了一个

这个在日亚买到手多少钱

网友:
家用买个个头小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