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焊武帝]这种柱式电容怎么用热风枪焊接?

楼主(2021-01-11):
我是觉得外面两个脚用电烙铁不够坚固,底部也有触点,想用焊锡膏加热风枪吹化焊接..没想到用小嘴吹了半天,焊锡膏都干了,还不融化....
我用的350度和2档风吹.

平时热风枪焊接贴片小元件一直用的这个温度就没问题.

网友:
贴片电容  工厂里是 锡膏回流焊 焊接的
手工焊接  d24或者尖头 焊引脚就可以了
遇到大面积覆铜 就得上刀头 了

用锡膏 加烙铁就能搞定
大面积覆铜需要长时间接触温度稳定后 焊接效果就很好。

风枪热量流失很快,适合多脚小焊盘,大焊盘也可以当预热 然后烙铁加焊。

网友:
就这,350都拿不下来??显示错误吧,那你调400三,使劲吹嘛,

网友:
反面吹,或者铁板烧。

网友:
用低温焊锡膏

网友:
估计是负极覆铜面积太大散热快,先要预热

网友:
以前也试过,不行,吹不下来。2把烙铁搞定……

网友:
两把烙铁简单

网友A:
这个用电烙铁就能焊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电烙铁就能焊接呀!

我一把地摊烙铁就干的活你说你焊不了,来来来拿过来帮你焊焊

网友:
这个,呃,普通的电烙铁很好搞呀,先给两个脚上些锡,然后再加热,融化了轻轻一磕,电容就掉出来了。

网友:
直接洛铁两边烫  吹的话  不好吹

网友(2021-05-15):
吹的话,温度要合适,高了塑胶化了,低了焊不上。要焊上的造,时间不短的,至少三至五分钟。

网友:
电解电容也用热风枪吹不好吧,挂点焊锡膏,刀头或者马蹄头烫

网友:
用853热风预热台背后加热200度,正面用普通焊台就可以焊好 ,实际如果有奥科MX-500焊台的话,不用预热台也能焊好。

网友:
板子不是高温环境用的话,可以低熔点焊锡(138℃那种),记得以前拆特别难拆的东西,可以试试低温焊锡甚至是低熔点合金(类似伍德合金那种),板子不容易升温很高,就换个思路,把焊点处理成低熔点的,但这个方法在大型功率器件上千万别用,不然运行时候可能零件自己就掉了

网友:
可以到化学试剂店买一些铋和纯锡回来,按照55/45的质量比混好,熔化,就做出低熔点焊锡了,一般为了溶解原焊点快一些,铋可以稍微过量60/40,弄的时候把自己做的合金切下来一些碎块,焊点涂上助焊剂,电烙铁蘸上那些碎块(一碰就会熔在头上的),然后去怼那些难搞的焊点,两边来回怼,几下就拆掉了,甚至热风枪温度200以内都能焊的动(不耐热的塑料件旁边的零件,我一般这么搞)PS:以上方法仅适用于非高温工况信号元件,功率器件不可以用的(那些器件工作时候温度很高,可能会自己掉了)

网友(2021-10-06):
两把烙铁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