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不自动链接遥控器的蓝牙

楼主(2021-01-11):
外贸盒子4+32g的,升级安卓10系统了。自带的是普通几个按键的那种遥控。
有个宽带一起盒子刷了第三方固件了。。。s905l、1+8g的。遥控按键很全,还带蓝牙,可学习功能。
想把遥控器给外贸盒子,可是按遥控器上说明红外线始终学习不成功,蓝牙每次开机不自动连接。。。太麻烦了,这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就这吊样??

网友A:
蓝牙遥控应该需要底层适配的。

除非那种鼠标,键盘协议的遥控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遥控应该需要底层适配的。

除非那种鼠标,键盘协议的遥控才能通用。 ...

意思就是不行了???能正常使用 就是不能自动链接
现在是每次开机都要手动链接才能使用,比较蛋疼

网友B:
外贸盒子好用吗?解码能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贸盒子好用吗?解码能力怎么样?

都差不多 cpu就那么几个型号。主要是没乱七八糟的开机广告
其他也差不多一般内存比较大
我买的4+32G的才一百多一点
主要是看上去很山寨 没有国内品牌盒子那种高大上的包装
系统也比较原生态,没有XX全家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差不多 cpu就那么几个型号。主要是没乱七八糟的开机广告
其他也差不多一般内存比较大
我买的4+32G的才 ...

麻烦给个关键词

网友:
能把固件包分享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