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NE5532DG和NE5532DD有啥区别?

楼主(2021-01-11):
NE5532运放很常见,后缀不同。我知道D是代表精度。
这个NE5532DG第一次见,跟其他后缀有啥区别?
坛里大神多,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大佬连水电火电都能听出区别,这上面字母俩个不一样,肯定能听出明显的区别,比如高频劣化,低频潜不下去,人声频段混乱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连水电火电都能听出区别,这上面字母俩个不一样,肯定能听出明显的区别,比如高频劣化,低频潜不下去, ...

段子手

网友:
我觉得吧,没区别。这个是JRC生产的罢了。

网友B:
感觉这5532好假啊,连字都印的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

网友:
一般人哪知道?问问圣人

网友C:
NE5532,3+2=5,也就是说,NE5532其实就=NE555: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5532,3+2=5,也就是说,NE5532其实就=NE555

RS232为啥用反逻辑电平 因为232反着读还是232

网友D:
好几年前逛卡座论坛音响DIY之类的音响爱好者论坛时看到过,好像后缀DD、DR是表示精度的,具体不记得了,建议楼主搜一下JRC NE5532的官方手册查一下

网友:
大佬们真水

网友:
看着象是4558打磨的

5532 两个SS或是菲利浦的是不是强点

网友:
JRC的5532在日本电器里不少见

网友:
日本组合机里都是4558,用5532换效果明显吗?
其实现在有好多新一代的运放可以选择,干嘛要抱着20年前的东西不放呢?玩电子设备也要与时俱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几年前逛卡座论坛音响DIY之类的音响爱好者论坛时看到过,好像后缀DD、DR是表示精度的,具体不记得了,建 ...

在一个ic资料网查了,但是那个网站没有jrc的资料,只有ti 安美森飞利浦之类的。安美森有5532dg,描述介绍说是带内部补偿的,ti的5532d则写低噪声双运放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几年前逛卡座论坛音响DIY之类的音响爱好者论坛时看到过,好像后缀DD、DR是表示精度的,具体不记得了,建 ...

https://www.njr.com/electronic_device/PDF/NJM5532_E.pdf
JRC NJM5532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njr.com/electronic_device/PDF/NJM5532_E.pdf
JRC NJM5532

这个里面的应该是真的, jrc的标确实很不清楚。但是楼主那个好像5532几个数字都没对齐。http://www.translatetheweb.com/?from=es&to=en&dl=en&ref=trb&a=http%3A%2F%2Fja4cam.sunnyday.jp%2Fspanishheadphoneamp.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5532好假啊,连字都印的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

好多次碰到,说是印的歪歪扭扭的,反而是正品。原因是,有些产品是手工测试挑出来,然后再打标的。

网友:
官网上没有关于后缀的资料。漫步者HA11耳放上用了3颗JRC5532D(或者说NJM5532D)。楼主的不知什么设备上的,板子看起来很漂亮,应该用的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5532,3+2=5,也就是说,NE5532其实就=NE555

换一片上去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只用过大S的5532。剩下的5532n什么的和4558没啥区别。ad827和082都比5532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