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C电压电流表 质量疑问

楼主(2021-01-11):
   前提,我5年前 和2年前买的类似这样的表都正常使用, 每天都通电的, 这次买的只接了电源线 ,电压供电正常,  。,,2个接电就不正常, 一个缺笔画, 一个接电一会就不显示了,,,表示 接线百分百正确,我又不是白痴,不会弄错这样小儿科的问题了,,我怀疑表头7133 稳压管 可能比较水,,,,,,
淘宝买了4个 电压电压表,   昨天收到,今天打开试下电压显示,  4个表两个不亮, 一个缺笔画,,一个正常, ,然后就接在电源上面, 12V的,  吃了个午饭, 正常的那个也不亮了, 就剩下个缺笔画的还亮, ,,,我感觉是7133稳压坏了。, 感觉表的设计有缺陷,还是硬件有缺陷质量问题, IC比较差?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这类表质量那么差吗。。。还没用就直接坏球。。。。。
淘宝卖家,一问什么都不回复。只让我重新接,,,,申请了退货, 没回复。

网友A:
两线的要反接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不然烧得快

网友B:
我装太阳能那些年,用了几个,玩了几年也没坏,是不是运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太阳能那些年,用了几个,玩了几年也没坏,是不是运气问题

单独电压表,我也好几年没坏, 这次买的昨天刚刚到货,还没用,就坏的,感觉太差劲,IC硬件质量可能有批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线的要反接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不然烧得快

这个5线, 三线是电压量程和供电, 2线是电流,。 我还没走电流呢,只是电压输入,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也没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5线, 三线是电压量程和供电, 2线是电流,。 我还没走电流呢,只是电压输入,   ...

供电的两根线要反接二极管,不然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的两根线要反接二极管,不然烧芯片

卖家没有要求加二极管, 黑色供电线不接,单独悬空, ,,

网友C:
买了4个坏了一半,怎么也拆一个看看

网友D:
后面电路板图片也来几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电路板图片也来几张吧

比另外一家电容电阻贴片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4个坏了一半,怎么也拆一个看看

实际,已经剩下一个缺笔画的,另外一个通电 1小时候也断气了,,,,12V供电,,,,  百分百无短路无接错,情况下。。。。
不用拆,后面就看见,  比另外一家卖的稍微电路简单了些,不知道是硬件质量问题还是设计有缺陷。

网友:
买了一个,用了几年都没有坏啊,就是有点不准,与万用表对比有 较大误差

网友E:
买过几个了没有怀过,只有一个自己不会接烧了,还是退货了

网友:
也买了一块,电压表正常没问题,一接上电流线,数字乱跳,不外接用电的情况下,数字乱跳,电流表有7一800mA的电流显示,数字乱跳,没找到毛病,只能当电压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几个了没有怀过,只有一个自己不会接烧了,还是退货了

我之前买另外一家的没有坏,好几年了, 这款前面看一一样,背后主板不一样的,第一次买,比之前便宜几块钱,11.8 一个,运费4块钱, 感觉没有之前15.8包邮的好

网友F:
这个要是用在那种改调电源调电流地方,都说不能共地。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是用在那种改调电源调电流地方,都说不能共地。会坏

我电流都没接,只是接了亮机。

网友G:
插usb口的,也没这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usb口的,也没这么容易坏。

我之前买的没坏。这次买的还没用, 就是通电试下电压显示精度, 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