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个SM2258H主控板的CE跳线及TOG跳线

楼主(2021-01-11):
就是这个板子,ce跳线就是红框里的这几组。

这个板子之前我也用过几片,ce跳线基本是猜出来的。

今天得空,通过量焊盘及上颗粒测试,测出完整的ce跳线编号如下。

板子中间这2列是调整F1及其映射位置F2的跳线。

右边这2列是调整F9及其映射位置F10的跳线。

另外附上各RCE跳线对应ce表的位置图和跳线指引

顺便测了下这个板子的土狗,如下图:

58H的土狗测试,量H5

完结!

网友:
插个眼,下次遇到就捡现成的了~~~~

lz辛苦~~~

网友:
技术性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A:
我之前量过这个板的土狗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碰到这个板子

网友(2021-03-06):
太赞了,我手上就有好几个这板子,没次玩多CE的片子就是折腾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量过这个板的土狗哈哈

你好,能帮我看看土狗对应2258H的BGA脚位哪个点吗,我也要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帮我看看土狗对应2258H的BGA脚位哪个点吗,我也要量量

审题不认真。帖子里有写明

网友(2021-04-25):
再次感谢,今天用着这个板子淦了4贴,4CE的bics3 做了1T,不过当中出了不少问题,不但换了缓存供电的电感,还补齐闪存附近那些没装的电容

网友:
233333挖一下,如果是58G量土狗一样是H5嘛?

网友(2021-06-08):
感谢大佬,手里台***电的ssd就这板子,一毛一样

网友(2021-12-12):
想请教下RCE跳线怎么量出1234的呢